如何放大0.3MHZ到1MHZ的20mv左右的电压信号

楼主:
如何放大0.3MHZ到1MHZ的20mv左右的电压信号,要求放大250倍,用于测量系统,要求精度较高。仪表放大器能做到吗?(一般仪表放大在1MHZ放大不到250倍),是否要用多级进行放大?如果仪表放大器做不到的话,可以采用什么放大器?

网友:
1MHz,250倍,恐怕不能用一级放大,需要两级。

网友A:
对于仪表放大器,1MHz的信号频率高了点,能满足的成品芯片估计会很贵。20mV的输入幅值不算特别低,用参数满足的运放搭多级比例放大器就可以,注意输入失调系数、增益带宽和压摆率指标,根据应用要求兼顾一下价格进行选型就是。

网友B:
仪表放大器是专门用于差分放大的。如果楼主的20mV信号不是差分信号而是单端信号,则不需要差分放大,也就不必使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仪表放大器,1MHz的信号频率高了点,能满足的成品芯片估计会很贵。20mV的输入幅值不算特别低,用参数满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仪表放大器是专门用于差分放大的。如果楼主的20mV信号不是差分信号而是单端信号,则不需要差分放大,也就不 ...

我的是两端输入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两端输入的信号

“单端信号” 也需要两个端子,但其中一个接地。你的输入信号,是否两端都不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端信号” 也需要两个端子,但其中一个接地。你的输入信号,是否两端都不接地?

是的

网友B:
如果输入是差分信号,因为信号频率范围是0.3MHz到1MHz,不包括直流,那么可以使用交流耦合,用电容去掉信号中的共模成份,然后单端放大。

你的 “测量系统” 要求输入差分信号,还是单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是差分信号,因为信号频率范围是0.3MHz到1MHz,不包括直流,那么可以使用交流耦合,用电容去掉信 ...

差分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第一级采用差分,第二级再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分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第一级采用差分,第二级再放大?

“差分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第一级采用差分,第二级再放大?”

是的。

第一级的共模抑制比需要多少,那就看你的需要了。

不过,第一级可能也不必使用仪表放大器,用普通运放构成差分放大器可能就够了。1MHz的频率,分布电容的影响还不是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第一级采用差分,第二级再放大?” 是的。 第一级的共模抑制比 ...

好的,谢谢

网友D:
要求精度较高, 具体是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较高, 具体是多高?

3位小数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第一级采用差分,第二级再放大?” 是的。 第一级的共模抑制比 ...

第二级放大的时候,如果我想选择放大125倍,怎么选择运放?是看GBW嘛?但是GBW一般给的是整数,怎么在1MHZ放大12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级放大的时候,如果我想选择放大125倍,怎么选择运放?是看GBW嘛?但是GBW一般给的是整数,怎么在1MH ...

是看GBW。

选择运放,用单位增益带宽大于125MHz的型号,而且应该留出足够的余量,例如数倍。

网友:
千分之一?1M,难了!!!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一台0.1%精度的、带宽大于21M的仪表

网友:
此楼 认为 OP在闭环增益=1时的频率上限为增益带宽积的0.707倍,这是错误的,为避免误导网友,特此删除!

网友:
简单点说,0.1%精度,楼主需要按上限频率的21倍考虑放大器带宽

研发工作需要预研预判,切不可盲目动工,中途修修整整浪费巨大,包括时间、精力、机会。。。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