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分纤箱是什么?光纤分纤箱用在哪里、光纤分纤箱抗压

楼主:
光纤分纤箱

光纤分纤箱又叫光纤分线箱和光缆分纤箱主要用于室外、楼道内或室内连接主干光缆与配线光缆的接口设备 。光纤分纤箱抗压能在规定的环境下可靠工作,并且其箱体能承受不大于500N的垂直压力。

中文名
光缆分纤箱
外文名
Fiber optic cable split fiber box
适用场合
室外、楼道内或室内
检验方法
功能检查、光分插片
领    域
工程技术

目录

  1. 工作条件
  2. 外观结构
  3. ▪ 外观
  4. ▪ 结构
  1. ▪ 装配要求
  2. 高压防护性能
  3. 材料与性能
  4. 检验方法
  1. 检验规则
  2. 安装
  3. 其他信息

工作条件

光纤配线箱必须能在下表规定的环境下可靠工作。

使用条件

类型

工作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室内

-10℃~+40℃

≤85%(+30℃)

70kPa~106kPa

室外

-40℃~+60℃

≤95%(+40℃)

外观结构

外观

a)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箱体应完整,各塑料件无毛刺、无气泡、无龟裂、无空洞、无翘曲、无杂质等缺陷,热变形温度≥85℃,满足线路使用寿命15年要求。

b)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箱体其内部金属板材采用Q235冷轧板,厚度不小于1.2mm,表面镀锌处理,箱体上下安装板采用Q235冷轧板,厚度不小于2mm,,采用镀锌后喷塑处理。 室外型另配置抱杆安装铁件,采用不锈钢或铁附件热镀锌处理。

c) 采用喷塑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其涂层与基体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附着力应不低于GB,T 9286-1998标准表1中的2级要求。表面光洁,色泽均匀,不存在起皮、掉漆、锈蚀等缺陷,无流挂、划痕、露底、气泡和发白等现象。

d)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相关配件采用的非金属复合材料(塑料),燃烧性能应符合GB,T 2408-2008 中的规定,

e)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表面涂层的颜色按色谱:GSB05-1426-200中灰(同类色参考潘通-中灰445,亚光色)。

f) 光纤配线箱箱体正面左上侧必须有中国联通LOGO 标志,颜色为红色,并按中国联通商标同比例缩放。

g) 光纤配线箱箱的表面颜色宜便于识别和标识,并与环境相协调。

h) 箱内工作单元表面颜色必须便于识别和区分,可以采用与箱体或周围环境景色相协调的颜色。

i) 箱体正面只能有中国联通的标志,厂家标志不允许在箱体正面出现。

j) 三网合一光纤分纤箱内部结构展示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外形尺寸

分类型号

槽位数

箱体尺寸(±5mm)(高×宽×深)

壁挂式二槽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配线箱

330*250*110

壁挂式四槽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配线箱

460*380*130

光分插片外形尺寸

分类型号

占用槽位数

外形尺寸(mm)(宽×深×高)

1:4光分插片

130×100×25

1:8光分插片

130×100×25

1:16光分插片

130×100×50

1:32光分插片

267×100×50

光分插片光分插片

结构

a) 产品结构图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配线箱采用两层结构,外层主要由光分插片固定装置及蝶形引入光缆盘绕固定装置及储纤装置组成;内层配有光纤熔接盘片和皮缆熔接盘等。

1)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金属塑料材质各举例示意(见图三、图四、图五、图六)

图十一 1:32光分插片规格尺寸

c) 产品配置(见表三)

表三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产品配置

产品型号

主缆熔接盘片容量(片)及颜色

配线熔接盘容量(片)及颜色

熔接盘片接续容量(芯)

储纤用停车位

型号

颜色

数量

排列方式

壁挂式二槽楼道光纤分纤箱(16芯)

容量:1块24芯皮缆熔接盘

颜色:蓝色

容量:1块12芯皮缆熔接盘

颜色:灰色

24,12

SC

主缆:蓝色

配线: 灰色

组合式

壁挂式四槽楼道光纤分纤箱(32芯)

容量:2块12,24芯直熔盘

颜色:蓝色

容量:2块12芯皮缆熔接盘

颜色:灰色

36,48

SC

主缆:蓝色

配线: 灰色

组合式

光纤分纤箱图片展示

装配要求

a)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配线箱应满足上下进缆的要求,箱体的顶部与底部各应配置4个进线孔,且光缆固定与保护装置应能满足4根光缆同时固定的需求。如单独使用下进缆,上部的进缆空需做密封处理。

b) 光纤熔接盘片应采用开启式,并且光缆熔接盘与皮缆熔接盘安装方式和尺寸要求一致。

c) 所有紧固件联结应牢固可靠,箱体密封条粘结应平整牢固。

d) 箱门开启角度不小于180o,门锁的启闭灵活可靠。

e) 光缆引入时其弯曲半径应大于光缆直径的15倍。

f) 光缆光纤在箱内布放时,不论在何处转弯,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 30mm。

g) 蝶形引入光缆固定后的最小弯曲半径不应小于10mm,在箱体内的预留长度不应小于0.5m。

h) 安装在光分插片盒内的光分路器应使用牢固的材料固定在盒体内,光分路器的性能指标必须符合 招标技术规范书的要求。

i) 光分插片使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应为SC型,两个插头任意连接的插入损耗≤0.5dB,回波损耗>35dB,其性能指标应符合 YD,T 1272.3-2005《光纤活动连接器第3部分:SC型》的要求。光分路器上联端口使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应为绿色,下联端口使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应为蓝色,空闲端口不安装光纤活动连接器。

j) 楼道光纤配线箱内光纤的终端、熔接、存储,应在满容量范围内方便地成套配置。

j) 光分插片应采用模块化、集成化,楼道分光分纤盒内应无跳接。

l) 楼道光纤配线箱厂家应提供所采用分光器的厂家和规格型号,并提供进货证明。

2.5 工作单元

Ø 光纤配线箱的工作单元包括光缆固定装置、接地装置、光纤熔接盘片、光纤连接分配装置、光分路器、尾纤连接器停泊区、皮线光缆固定区等。

Ø 不同容量、不同厂商的熔接盘片必须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

2.6 功能要求

1 光缆的固定和保护功能

Ø 光缆引入设备时,必须有可靠的固定与保护装置,固定后的光缆金属拦潮层、铠装层及加强芯必须可靠连接至高压防护接地装置,光缆开剥后必须用塑料套管或螺旋管保护并固定引入光纤熔接装置。

Ø 蝶形光缆的盘绕与绑扎必须自然平直,无扭绞、打圈等现象,宜采用必要的固定装置,以确保不受到外力的挤压和操作损伤。

2 光缆纤芯的终接功能: 设备的光缆终接装置必须便于光缆光纤与光缆光纤或尾纤的熔接、安装和维护等操作,同时必须具备富余光缆光纤的储存空间。

3 光纤熔接接头保护功能: 光纤接头部分均必须保护。光纤与光纤熔接后,接头部分必须用熔接保护套管加以保护。

4 缆纤适用性要求: 必须能适用符合GB,T 7424中规定的光缆,ITU-T G.652和ITU-T G.657规定的光纤或与之兼容的光纤,以及YD,T 1997-2009规定的接入网用蝶形光缆。

5 调纤功能: 通过尾纤能迅速方便地调度光缆中光纤序号以及改变传输系统的路由,尾纤长度必须满足调纤操作要求。

6 门锁: 光纤配线箱门锁必须为防盗结构,具有良好的抗破坏能力,所有箱体需预留备用的传统挂锁锁扣或其他备用解决手段 [1] 。

高压防护性能

接地装置结构:

1.保护接地处必须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2.接地装置与光缆中金属加强芯及金属挡潮层、铠装层相连,接地线的截面积必须不小于6mm2

3.耐电压水平:接地装置与箱体及机架之间的耐电压不小于3000V (DC),1min不击穿、无飞弧。

4.绝缘电阻:接地装置与箱体金工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必须不小于2×104MΩ,试验电压为直流500V。

材料与性能

1.材料

⑴ 非金属箱体采用的材料必须符合GBT 15568-2008通用型片状模塑料(SMC)的要求,或者采用更好的耐侯性材料,箱体壁厚必须不小于5mm。

⑵ 金属箱体必须采用牌号为Q235-A或更好的金属材料,厚度不小于1.2mm。

⑶ 非金属构件必须采用阻燃型ABS塑料或更好的塑料材料。

⑷ 光纤配线箱组成材料必须符合SJ,T 11363-2006规定的均匀材料(EIP-A类)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要求。

2.机械物理性能

⑴ 箱体必须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和抗破坏性能。

⑵ 箱体顶端表面必须能承受不小于500N的垂直压力,箱体门打开后,在门的最外端必须能承受不小于100N的垂直压力。卸去载荷后,箱体必须无破坏痕迹和永久变形。

⑶ 当有光缆引入时,普通光缆固定后必须能承受不小于500N的轴向拉力;自承式蝶形光缆固定后必须能承受不小于200N的轴向拉力。经拉伸、扭转试验后检查光缆固定处,光缆必须无任何松动、破坏现象。

3.密封性能

⑴室内型箱体的防护性能必须达到GB 4208-2008中IP53级要求。

⑵室外型箱体的防护性能必须达到GB 4208-2008中IP55级要求。

4.燃烧性能: 设备内所有非金属材料结构件(含尾纤或跳纤)的燃烧性能必须能符合YD,T 988-2007中规定的要求。

三、 运输试验要求

包装合格的产品必须能承受GB,T 3873-1993中“A10 公路运输”或振动替代法试验要求,试验结束后产品外观必须完好无损,各部件、紧固件不松动,箱体门启闭自如,门锁灵活可靠,插入损耗、回波损耗必须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2]

检验方法

1.功能检查

按装配图检查产品所有零部件应无遗漏, 采用视察法和操作验证法检查各个功能装置安装齐备性及其达到的功能性。

2.光分插片

将标准跳纤按虚线连接,调测使得光功率为0dB(利用置0键)。然后将标准跳纤按图中实线连接, 测得的光功率值为光分插片的插入损耗值。

光分插片的插入损耗值应≤光分路器插入损耗的标称值 + 光纤活动连接器插入损耗的标称值×2。

检验规则

1.检验分类

设备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产品检验由品质部负责进行,出厂产品必须附有合格证。

2.出厂检验

(1)抽样方案

应按照GB,T 2828.1中一般检查水平Ⅱ,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抽样,箱体检验项目抽取样本按台数计,跳纤抽取样本按适配器安装数的2倍计。AQL值B类不合格为1.0,C类。不合格为2.5。

(2)出厂检验项目(见表十)

表十 检验项目、检验类别、要求及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B类

C类

外形尺寸

o

标识和颜色

o

外观与结构

o

功能要求

o

耐电压

o

绝缘电阻

o

插入损耗

o

回波损耗

o

曲率半径

o

顶点偏移

o

光纤凹陷(突出)

o

箱体表面机械强度

o

箱体门机械强度

o

光缆拉伸试验

o

光缆扭转试验

o

密封性试验

o

燃烧性试验

o

冲击性能

o

高温

试验

产品外观

o

耐电压

o

绝缘电阻

o

插入损耗

o

回波损耗

o

低温

试验

产品外观

o

耐电压

o

绝缘电阻

o

插入损耗

o

回波损耗

o

湿热

试验

产品外观

o

耐电压

o

绝缘电阻

o

插入损耗

o

回波损耗

o

盐雾试验

o

太阳辐射试验

o

运输试验

o

备注:“√”表示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所选择的相应项目,“o”表示相应不合格判定类型。

6.2.3 出厂检验后的处置

按GB,T 2828.1中第7章接收与不接收的规定进行,安全指标耐电压、绝缘电阻出现不合格,应立即判为不合格。

6.3 型式检验

6.3.1 抽样方案

应按GB,T 2829中规定,取判定水平Ⅱ的一次方案进行,箱体检验项目抽取样本按台数计,跳纤检验项目抽取样本按芯数计,光纤终接装置和光纤储存装置按个数计。产品质量以不合格数表示,产品的不合格判定分B类和C类,样本量为一套(其中,每套样品包含1台箱体、2个光纤终接装置、2个光纤储存装置、6套光纤连接器、2个光分插片)。产品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值(见表十一)。

表十一 产品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值

不合格类别

RQL值及抽样方案

B类

RQL=80;判定数组=[0,1]

C类

RQL=200;判定数组=[2,3]

6.3.2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十)。

6.3.3 型式检验后的处置

按GB,T 2829-2002中5.11和5.12的规定进行处置。

6.3.4 型式检验的频次

型式检验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当周期内产品累计满2000台后,应送有资质的第3方检验机构,进行型式检验。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均需进行型式检验:

a) 结构、工艺、材料、关键元器件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 产品长期(超过6个月)停产后又恢复生产时;

c) 交收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与较大差异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鉴定时 [3]

安装

1.打开包装纸箱,清点箱内物品,包括单元箱体及附件;

2.根据客户要求机箱采用挂墙安装方式:

3.按照箱体安装孔位在墙上打孔,用4个M6膨胀螺栓组件将分光配线箱固定在墙上并锁锁紧。

其他信息

1.标志

分纤箱必须有标识,标明执行的标准号、产品型号、名称、商标、生产单位、出厂年月。分纤箱的连接器必须有商标或生产厂家的标记。分纤箱内的光纤熔接盘片必须有商标或生产厂家的标记。

2.包装

⑴ 设备产品必须包装出厂,包装要求及包装箱面标志必须符合GBT 3873 中的规定。

⑵ 包装箱内除产品外,还必须装入以下物品和有关文件,文件可用塑料袋或纸袋封装:

Ø 备附件及专用工具;

Ø 产品使用说明书;

Ø 产品合格证;

Ø 装箱清单。

3.运输

设备产品包装后,可用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运输,在运输中必须避免碰撞、跌落、雨雪的直接淋袭和日光暴晒。

4. 贮存

设备产品必须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必须有腐蚀性气体存在,贮存温度为-25℃~+5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