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加电源的问题

楼主:
买了一个电路板,他上面只有一个micro电源接口,我想改用电池(3.6V)供电,可以加一组排针,然后电池正负极通过线连到排针上,经稳压芯片后连接VCC网络,我想问下可以这样供电吗?

网友:
稳压芯片后连接VCC,可以的

网友:
LDO有压降要求,3.6V以下估计稳压不了把

网友A:
看你稳压vout是多少的,如果是输出3.3v,电池最大为3.6v的话不建议,6206手册介绍3.3v输出最大跌落电压为0.28v

网友A:
如果电池最小值3.6v的话,或者输出电压小于3.3v,可以

网友B:
升压到5V,连接到USB_V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稳压vout是多少的,如果是输出3.3v,电池最大为3.6v的话不建议,6206手册介绍3.3v输出最大跌落电压为0. ...

如果输出是3.3.V的话,输入是不是应该在3.6到8之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最小值3.6v的话,或者输出电压小于3.3v,可以

电池最小只有两V,如果两节电池串联像上面那样接可以实现吗?还有就是如果电池10000mah可以满足使用的话,串联之后需要两个5000mah就可以,还是仍然需要100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到5V,连接到USB_Vbus

有道理,我竟然忘了可以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到5V,连接到USB_Vbus

大哥,有推荐的升压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到5V,连接到USB_Vbus

先升压到5V,然后降压到3.3,这中间大概要损耗多少电能呢

网友C:
锂电池供电,使用XC6206这样的低压差LDO是可以的,不需要升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供电,使用XC6206这样的低压差LDO是可以的,不需要升压。

我上网搜了一下我那种电池er26500一次性锂电池是最高3.6,终止放电是2V,电路是3.3V的,USB那里是5V经降压芯片为3.3。现在我想的是最后有种4.2V开始放电的一次性锂电池,但没有找到。如果用这种3.6V的话只能升压或者串联降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网搜了一下我那种电池er26500一次性锂电池是最高3.6,终止放电是2V,电路是3.3V的,USB那里是5V经降 ...

用可充电的锂电池,电压范围2.7-4.2V,就不用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