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方式

楼主:
各位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下面那种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连接方式对不对啊?我看网上介绍说法是最好就用一个0欧的电阻把模拟地和数字地连起来,然后我就按着这样弄了板子,但是不晓得我的连接方式是不是合适的啊?

然后 PCB背面我也一样的铺了铜,然后挖了几个洞把两个面的铺铜连起来的。

网友:
0欧接地没有标准要求,看实际效果

网友:
汇接点通常应选择在主滤波电容处,原则是取得最低的接地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