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摆幅至GND 电路的单电源、低侧、单向电流

楼主:
邀请:@黑衣人   @程序天使   @忙忙草   @wangfuchong   @clark   @辛昕   @绿茶   参与回复

帮忙解释一下标题,可以的话手写一下波形解释,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运放还是什么呀?莫名其妙的,说清楚

网友B:
想要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运放还是什么呀?莫名其妙的,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处理的什么信号

网友:
输入信号Vi没有说明,Vi会跟电流源输出li叠加,但叠加结果是什么,必须分析Vi信号源。运放则是个简单的同相比例放大器。

网友A:
标题里说的 单电源、低侧、单向电流,我一个都看不懂。

你这明明一个5V,一个负0.23V,何来的单电源?

然后,chunyang说得对,li是个什么信号你没说清楚。没法分析。

我可以简单把-0.23V视为0V,把5V视为5.23V,把平衡点拉到0.23V来分析。

刚才我简单看了看,OPA320是一个输入输出都是轨到轨的运放,当然,具体的差多少,偏多少,我就没看。

但我想,那个-0.23V恐怕就是为这个用的。

所以,兄弟啊,你问问题真的让人很难受,你打算等我们问几次你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还有,你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干嘛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题里说的 单电源、低侧、单向电流,我一个都看不懂。 你这明明一个5V,一个负0.23V,何来的单电 ...

我现在学习运放,和一个学生差不多,这是从TI的一个pdf里面看到的,标题是“一个具有输出摆幅至GND 电路的单电源、低侧、单向电流检测解决方案”,不明白好几个点,为什么强调摆幅至地,然后为什么是单电源,明明是双电源。怎样才算低侧?为什么只能处理单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学习运放,和一个学生差不多,这是从TI的一个pdf里面看到的,标题是“一个具有输出摆幅至GND ...

纳尼,你是在看中文版的TI手册?

次奥,算了吧,把它扔了,乖,听我的,没错。

好好拿个芯片玩玩吧。现在嘉立创打板特便宜。

网友:
如7楼所说,显然不是单电源。低边单向电流检测没问题,电路就是测量低边单向电流,双向测不了,因为是接近单电源供电。

网友:
查了一下楼主提到的PDF,其实PDF中已经讲得相当明确了,楼主确实和一个学生差不多,完全没有看明白那个PDF,又是断章取义的方式提问题,要不是后面将那个PDF拿出来,没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单电源?那个PDF中已经提到了,“负电荷 泵(如 LM7705)在该设计中用作负电源,以维持接近 0V 的输出信号的线性”。所以还是双电源,只不过用了一个电荷泵来产生负电源而已。但是在PDF中没有画出这个电荷泵电路,也许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菜鸟来说是不能理解的。

低测、单向电流,都是指信号的,就是信号是一个单向的电流,而这个电流信号还有一个端子接地(低测),所以它可以用一个采样电阻(那个100毫欧姆的电阻)将0-1A信号电流转换为一个0-0.1V的信号电压vi,后面的运放将这个电压放大到0-4.9V的电压。

输出摆幅至GND就是指输出的电压可以到0。正如7楼所说,那个-0.23V的电源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里说的 单电源、低侧、单向电流,我一个都看不懂。 你这明明一个5V,一个负0.23V,何来的单电 ...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81220-1-1.html,辛昕工您好!有个频率响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您的解答。(不知道为什么私信不了,只能在这里求助了)链接的第一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和零点、极点的标准公式的形式不同,但是也求得了两个不同的时间常数τs和τp。为什么不写成标准形式呢?不知道该把传递函数转化成哪种形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里说的 单电源、低侧、单向电流,我一个都看不懂。 你这明明一个5V,一个负0.23V,何来的单电 ...

更正一下,我说的是有英文的那个电路,传顺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