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示波器 台表 电源等设备

楼主:
正在建设一个小型的电子实验室。

以嵌入式的系统设计为主,包括数字电路、电源设计等。

准备购买仪器设备主要包括有 电源、示波器、台表、电烙铁等。
在设备这块的总体预算是2W。
希望各位能提出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全国产,台表意义不是很大,建议手持表就行,还省钱。电源看你要求选,看是要大功率还是多路输出。示波器如果经费够,可以选混合域示波器,带信号源功能和逻辑分析仪功能。我们用的电源是是德e36311,精度高,支持正负输出,但是一台电源就要近一万

网友:
如果不将就,可以看看各个品牌的官翻机或者干脆收二手

网友:
全国产就可以

示波器要求,带宽多大,几通道,存储深度等,要求不高,Rigol有2通道的,2000左右

电源,电压范围,电流范围,功率大小,几通道,Rigol也有,价格差不多,或者其他国产牌子,更便宜

台表?万用表也不贵,几百块,台表没有太大必要吧。

烙铁,要求不高,不追求名牌的话,三四百也是有不错的,配热风枪,

要求不高的话,这四样东西,1万都要不了,5千就搞定了,全新的。

如果不排斥二手的,能更便宜

网友:
2W预算,包括示波器,估计示波器得用国产的

网友:
感谢各位推荐,我最终选择了国产rigol的系列产品。用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
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吗?建议国产的,rigol的示波器,电源,台式万用表都有的

网友:
示波器可以选在泰克和安捷伦,电源可以选择金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