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里*.axf文件是干嘛的

楼主:
请问高手,keil里这个*.axf文件有什么用?谢谢

网友A:
如果MDK没有勾选生成HEX,那么调试烧录时用的就是.ax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MDK没有勾选生成HEX,那么调试烧录时用的就是.axf文件

谢谢!

网友:
论坛居然改版了,一下子竟然不适应

网友:
最后的编译文件,但不是可直接烧录的。

网友:
应该是包含调试信息

网友:
不一定包含调试信息,其实就是个elf格式的文件。有没有调试,都可以生成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