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是一个8脚信号继电器电路,我想问下4脚接地,5脚接负载正极,3脚悬空,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A:
你是想把负载接地吗?那就么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把负载接地吗?那就么什么问题

5脚和4脚应该分别接负载正负极吗

网友:
“我想问下4脚接地,5脚接负载正极,3脚悬空,这样接线对吗”

恐怕是不对。

继电器触点可以接到电源正那一侧,也可以接到电源负那一侧(最好不要这样接),但不能一个触点接到电源负,另一触点接负载正。这样接,触点闭合时,负载正端将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和4脚应该分别接负载正负极吗

估计你把电源和负载再加上继电器触点完整地都画出来就清楚了。

网友C:
单片机控制线圈通断

继电器开关接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控制线圈通断 继电器开关接负载

是5脚和4脚接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脚和4脚接负载吗

继电器本身就是开关,通断接负载

控制线圈端JD1的高低信号,能使4、5脚断开闭合,负载就接这里。

网友C:
至于楼主图是想把负载接地,有可能连接错误,,或者想控制LED灯,有点不懂

还是建议楼主把继电器道理搞明白,想通过继电器控制什么开和关的,,,

网友:
把继电器触点回路完整的画出来,画出来你就该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和4脚应该分别接负载正负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和4脚应该分别接负载正负极吗

这是一对

网友A:
你那个继电器是2组触点当一组使用即可这样搞  不知道你悬空的引脚要连接什么

网友:
继电器  供电     控制   进    出       地     几组通断闭合   连接上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楼主图是想把负载接地,有可能连接错误,,或者想控制LED灯,有点不懂 还是建议楼主把继电器道理搞 ...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继电器是2组触点当一组使用即可这样搞  不知道你悬空的引脚要连接什么

只用一组触点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两组触点应该是同时开或者关的,就是线圈通电4,5和8,9一起闭合,如果要接两个负载是不是不能单独控制这两个负载。常闭触点什么都不控制,但我不知道是应该接地还是悬空,第一次做项目,让留个开关量接点,老师让我加继电器模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总感觉应该留个单片机的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组触点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两组触点应该是同时开或者关的,就是线圈通电4,5和8,9一起闭合,如果要接两 ...

继电器不用的触点应该悬空,不应该接地。

一楼图中,触点4、5和触点8、9在继电器动作的时间范围内可以认为是 “同时” 动作,但实际上这两组触点动作必定有先有后,可能相差数毫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组触点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两组触点应该是同时开或者关的,就是线圈通电4,5和8,9一起闭合,如果要接两 ...

“如果要接两个负载是不是不能单独控制这两个负载”

一个继电器的两组触点接两个负载,两个负载当然不能相互独立地动作。但这两个负载可以分属不同的电路,也就是说,两个负载包括驱动这两个负载的电源可以是相互隔离的。

网友:
控制是一个端口   那就是同一组  同时关断和闭合

因为继电器只有一个感应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