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FPGA以太网数据接收方如何进行CRC校验?

楼主:
1芯积分

本人菜鸟一枚,最近在学习FPGA以太网数据收发,在CRC校验上遇到些问题请大神指教

1.在网上找到了一些CRC-32 的校验码生成verilog程序,发送方可以成功生成对应的CRC校验码,但是接收方如果对含CRC校验码的数据按照发送方的程序进行计算却并不能得到全零结果。这样的话那我该如何在数据接收方进行CRC校验?如果将数据除去CRC部分进行新CRC校验码生成再与原来的CRC部分比较未免太过复杂,而且按照CRC的原理应该是直接将完整数据进行CRC计算看是否得出全零来判断的啊?

2.其次,在通过ila核查看输入的以太网帧数据时,发现数据的CRC部分与实际计算得出的是高低位相反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CRC-32计算的代码图片如下,请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A:
以太网校验结果本身就不是全零,应该是一个固定的系数值,你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校验结果本身就不是全零,应该是一个固定的系数值,你好好理解一下。

我理解的接收方CRC校验是将接收到的新帧采用“模2除法"除以选定的除数(如CRC-32的标准)。
- 若余数R = 0,则判定这个帧没有错,接受。
- 若余数R != 0,则判定这个帧有差错。

请问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呢?刚学这个,可能有些原理不太清楚。

网友A:
这个理解只是最简单的校验方法,在以太网中,是把此方法做了改进。你可以百度看看。

网友B:
在调flash控制器时用过crc校验,就是发送方按照校验码公式进行位运算并发送校验码,接收方按照同样的方式计算校验,进行比较,以太网中的没又深入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调flash控制器时用过crc校验,就是发送方按照校验码公式进行位运算并发送校验码,接收方按照同样的方式计 ...

嗯嗯,目前我也是提取出以太网帧的CRC校验码,再和重新计算得到的相比较,虽然实现功能,但是耗时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解只是最简单的校验方法,在以太网中,是把此方法做了改进。你可以百度看看。

好的,我再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