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增益带宽积GBW”的问题

楼主:
放大1MHz信号,请问差分放大电路的增益带宽积可以达到20MHz吗?设计这个电路的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差分放大电路的增益带宽积主要取决于运算放大器的性能,与输入信号无关。

至于 “设计这个电路的思路是什么”?是哪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电路的增益带宽积主要取决于运算放大器的性能,与输入信号无关。 至于 “设计这个电路的思 ...

谢谢!我明白了,我没问好,不好意思。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