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加速CNN,可选吗?要用什么板?

楼主:
我本科是机械类的,但是读了电子类的研究生,个人比较菜。现在要选毕业设计方向和课题。我很困惑选哪个。

其中一个是‘FPGA加速CNN’,导师是高级讲师,手下没人,手里就几个板子,是台湾友晶科技送的(DE0-CV,DE1-Soc,好像是学生板,千把块钱)。我现在怀疑这几个板子能加速CNN?而且我自己一个人,啥也不懂,也没有学长啥的,我觉得像无头苍蝇一样。

还有一个是副教授,不过是搞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跟着他应该会做医学图像方面的。他好像有几个博士,应该会有人带。但是听说机器学习对数学要求挺高?我数学倒一般。而且听说机器学习找工作门槛挺高的,要有SCI或者顶会论文。

想请各位大佬诊断一下,那个方向会更适合?我想不论哪个方向,我都算是半路出家,到时候找工作都不容易。

网友:
如果选择做FPGA加速,那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板子?我就打算做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例如Lenet

网友A:
有人带应该好点。完全自己搞,好像有点抓瞎

我们做AI芯片的,fpga验证IP好像是用的xilinx的平台,看样子一块板子要至少上万。具体这个DE1的板子能不能用,我也不清楚我们最小的那个AI芯片好像也是远超过150万门逻辑,AI的面积好像差不多也得占1/4左右,支持CNN,RNN,DNN之类的神经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带应该好点。完全自己搞,好像有点抓瞎 我们做AI芯片的,fpga验证IP好像是用的xilinx的平台,看样子 ...

感谢!!

我手里的板子就是10万门左右,我就是想实现一下。

抓瞎是真的抓瞎,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

网友:
de1-soc 可以run 王东教授的pipeC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