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Kaluga-1测评】三、物理按键?

楼主:
 楼主借着上贴,玩个lgvl嘛,加个交互,要么触摸要么USB模拟按键,好吧,在不想破坏这块板子的前提下,我也不想这两个方式交互了,弄个物理按键总可以了吧,那就今晚这么开始干吧。

 我想着嘛,看着有触摸按键了,看了下例子,有个touch_audio,于是跑一下demo,接了个喇叭,触摸了按键,没反应。Github上的原理图最新更新还是在esp32-s2-kaluga-1 V1.2,拿到的板子是esp32-s2-kaluga-1 V1.3,没这个的原理图,我想这无所谓了,源码上有列上了这三块板子的区别,主要是touch和camera的IO变了。还有拨码开关在板子背面,我按照其接法,发现响都不响,想着I2S也没什么兴趣,评测中也没说明搞这个,那也无所谓了,触摸按键也没反应,也无所谓了。后面有评测的小伙伴,也可以试下这个例子,看下是否有问题。

 看了下音频板有六个轻触按键,刚好可以用来当物理按键,注册到lgvl的交互接口上。于是就跑下官方的adc_buttom,发现这个ADC采样也是一堆骚操作

 第一点,如果esp32-s2-kaluga-1 V1.2和esp32-s2-kaluga-1 V1.3的ADC引脚没变的话,按键依次的电压为2.41,1.98,1.65,1.11,0.82,0.38

 同样源码上也进行了划分

网友A:
 不太明白的是,根据原理图,按键都不按下的时候,应该是3.3V,那么为何以2.6V为最大量程

  第二,当我按下K1,也就是ADC应当是2.41,但实际跟不按下一样都是2.60V,每个按键跟检测到的ADC都不对,用户手册也没多大开放出来,我也没法入手改动。

网友:
  不管物理按键了,直接按照之前的USB模拟触摸,搭建lgvl用户交互

ESP32-S2-Kaluga-1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4201-1-1.html

网友B:
没有详细的用户手册?卧槽。如果是真的,那太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的用户手册?卧槽。如果是真的,那太恐怖了。

并没有,而且数据手册也写的不完整,比如USB外设,啥都没写

网友:
可以发现问题,汇总,反馈给厂商,做的更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的用户手册?卧槽。如果是真的,那太恐怖了。

新版本是刚出来的,资料有在弄了,可能还没完善好。我去跟乐鑫这边沟通下拿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的是,根据原理图,按键都不按下的时候,应该是3.3V,那么为何以2.6V为最大量程   ...

这个问题是 idf release/4.2 里面的一个bug. 用master 的版本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 idf release/4.2 里面的一个bug. 用master 的版本就没有问题。

嗯 已经更新idf了

网友:
 ESP32-S2-Kaluga-1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42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