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有一个DDB文件打不开

楼主:
今天把一个PCB板的元件位置图PPC文件拖到了一个DDB文件下,然后这个文件就打不开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正常打开DDB工程文件的步骤,file---New,

选择Browse,,,

选择文件存储的路径

网友A:
之前能打开,应该不会损坏DDB文件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能打开,应该不会损坏DDB文件工程

要怎么解决?

网友:
修复:在Design Utilities找Repair修复

或把DDB文件重命名改变数据库

都打不开,建议用AD导入99se格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