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调压精准到0.1V起步连续稳定的解决办法????求助!!!!

楼主:
有没有调压精准到0.1V起步连续稳定的解决办法????求助!!!!一般的调压是跳跃式的比如5.89V 直接跳到3.61V,幅度太大了!!!!

网友A:
楼主要求电源输出步长0.1V,最大多少V?这个很重要。

网友A:
另外,是交流调压还是直流调压?这也很重要。交流调压的话,是否要求频率可调?频率调节范围多少?输出功率要多大?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不清,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电源输出步长0.1V,最大多少V?这个很重要。

0-30V 、0-48V和0-6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是交流调压还是直流调压?这也很重要。交流调压的话,是否要求频率可调?频率调节范围多少?输出功率 ...

是直流 在150W  -400W的范围

网友:
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作为输出,制作一个可调压的电路,但调压太粗是跳跃式的递进,感觉不太适用。求助一个调压精度高的电路,最好能精确到0.1V精准稳定递进调压???!!!

网友:
0~30V,步长0.1V,即一共需要300步。0~60V,步长0.1V,一共需要600步。这样的电源可以做出来。需要使用线性稳压电源。而线性稳压电源同时还要输出400W功率,这个电源体积不会很小。

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这样的电源效率不可能很高。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