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做到精密调压???

楼主:
这个电路如何做到精密调压???这个电路的调压太粗了!!!

网友:
"这个电路的调压太粗了!!!"

这个电路的调压可以很精细。如果调节电位器时输出电压发生跳动,那是电位器已经损坏。

网友A:
电位器是新买的多圈绕线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新买的多圈绕线电位器。

手里有万用表没有?数字表指针表都可以。

万用表放电阻档,测量电位器中心抽头和一个端子之间的电阻,同时旋转电位器,看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值是否跳动。反复测试几次。测试时最好采用焊接,免得手拿表笔接触不好。测试中心抽头与一端后,再测中心抽头与另一端。

网友:
你这个电路,稳压管上功率耗散很大:稳压管两端电压大约60V,通过的电流大约20mA,功率耗散大约60V*0.02A=1.2W。你的稳压管能够承受这么大功率么?

网友:
一楼电路,是一级源极跟随器再加一级射极跟随器,结果仍然是个电压增益小于1的放大器。输出电压仍然是跟随输入电压(差一个MOS管导通电压再加双极型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只要电位器中心点电压是连续变化的,输出电压也必定是连续变化的。如果输出电压跳动,排除各联接点接触不好,那就只能是电位器中心点接触不好。

网友:
顺便说一句:MOS管的画法很不规范,以致于一开始不敢判断是否MOS管。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本质上就是一个放大器,其输入信号就是基准电压。

一楼电路,基准电压就是电位器中心点的电压。只要该点电压可以精细调整,输出电压就可以精细调整。

网友:
如果楼主测量输出端电压,发现突跳,那么可以把电位器中点到MOS管门极引线断开,旋转电位器,用万用表测量电位器中点电压。如果电位器中点电压也有突跳,问题在电位器。如果电位器中点电压可以连续变化,问题在那两个管子。

网友:
楼主电路有问题,根本做不到从0起调,而且用60V稳压管,电位器可未必能承受,得计算一下。用分立元件搭串联稳压电路,最好使用两个晶体管构成的典型电路,教科书上都有,但依然做不到从0起调。从0起调需要引入负压电源。楼主最好说清楚具体应用需求,做实用电源,大压差时最好采用开关电源,否则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