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紧急的求助,做电源的来帮一下

楼主:
我用lm5176做了一个48v的锂电池充电模块‘打样的时候都测试的好好的,现在小批量做了几十个,结果基本都不能工作,一上电,电源芯片只有VCC部分工作正常,其他都没电压,模块无输出,而且芯片很烫,发热严重‘谁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万分感谢

SCHEMATIC1 _ PAGE1.pdf

网友:
那你就仔细查查小批量下的模块跟打样的模块有什么差别,包括元件型号(注意尾缀)、参数、PCB、焊接等,必要时可用交叉替换法检查。

网友A:
对照检查打样和批量做的差异

包括PCB板

元器件参数,批次,装配焊接错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检查打样和批量做的差异 包括PCB板 元器件参数,批次,装配焊接错误等。

板子做的很简单,焊接不会有错,现在的现象是有的能正常工作,有的只有VCC有电压,有的板子直接连VCC电压都没有。有VCC的板子芯片会很烫。有的板子第一次上电都好着,拔掉电源重新上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
这颗芯片有PowerPad脚,仔细这个脚按手册说明,检查PCB中,是否可靠接GND散热

If possible, use thermal vias to connect to a,,,如果可能,请使用散热孔连接到PCB接地层可改善功耗。

网友:
样板没事,批量有事,检查下PCB和元器件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一查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查查芯片来源是官方渠道还是淘宝的二手翻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