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Kaluga-1测评】1.迟到的开箱

楼主:
上周一就拿到了这个板子,但是由于最近的事情比较多,所以一直没有更新帖子,今天拿出来玩了一下,配置很齐全,颜值很高。

包含了一个触摸板,一个屏幕,一个小音箱,一个摄像头,设计了两层板子加一个显示屏幕,颜值方面真的非常高了。

开机有开机画面,以及音效,最后还有摄像功能,但是画面是撕裂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不是固件存在问题?

小音箱:

这个图片上的音响位置插错了,应该插在中间板子上面的那个插口上。

显示屏:

这是摄像头捕获的画面,是撕裂的,大半个屏幕都是撕裂的,不清楚是不是摄像头的原因,如果是对的话就太亏了

触摸板:

摄像头:

接下来就是刷固件,自己编写程序了,我倒官网去看了一下,操作过程还是略微有点复杂,哈哈

官网的教程: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_CN/latest/esp32s2/get-started/index.html#get-started-configure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需要知道的小伙伴解答一下:我按照官网的教程链接了板子,但是设备管理器中并没有串口,我用的是windows 10,驱动也是安装了的。

=============================================================================================================================

在这里说明一下,串口识别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更新了一下windows系统之后就直接识别出来了,有两个,如下图。感谢小伙伴们的热情解答。

网友A:
Windows10是对有些串口驱动支持不友好的,看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树下有没有,也可能USB虚拟串口设备;是否有黄色感叹号设备

网友B:
1、撕裂感是乐鑫固件问题,可能没用到DMA,刷个camera例子就好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3335-1-1.html

网友B:
2 window10驱动问题,我直接上电就有两个串口,没问题的。建立卸载驱动重装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10是对有些串口驱动支持不友好的,看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树下有没有,也可能USB虚拟串口设备;是否 ...

您好,我看了一下设备管理器中的串口中什么都没有,但是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多了一个USB Composite Devic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撕裂感是乐鑫固件问题,可能没用到DMA,刷个camera例子就好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 ...

感谢大佬解答,等我解决了串口问题就刷新固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window10驱动问题,我直接上电就有两个串口,没问题的。建立卸载驱动重装试下

我把板子上面的两个USB口都连上了,一个供电,另外一个才是串口,但是这个被识别成了USB composite Device,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参考了官方教程中给的链接更新了驱动,还是不行,重启了几次电脑都还是不行

网友C:
谢谢反馈,这个问题我会跟乐鑫那边确认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反馈,这个问题我会跟乐鑫那边确认说明下

好的,谢谢

网友:
 ESP32-S2-Kaluga-1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42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