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A手机充电电路增加充电控制电门和灯指示

楼主:
邀请:@open82977352   @忙忙草   @西门   @EEW   @shuangshumei   @xu__changhua   @辛昕   @richiefang   参与回复

我想对我手机充电器进行一次改装,将5V/1A的苹果手机充电头和手机相连的数据线中的正极线提出剪断,加一个控制电门,然后在电门下游并一路线,连接一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请问这样能否实现用增加的电门控制手机充电,并且灯指示为充电时亮,断电时熄灭?

请大家帮助解惑,谢谢了!

假象线路图

假象线路图

网友:
希望大家帮忙解惑,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没有这个必要。充电电路和电池管理电路在手机内部,本来就是自动控制的,人为再加个开关并无实际意义。

网友B:
理论是可以,充电时会拉低手机端电池电压

苹果手机是协议充电,充电末期即涓流时,协议检测电池电压正常,比如4.2V,如不影响就可以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意义不大,不过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懒得插拔么?

其实我也经常有改造一些东西的想法,而且其中有一些我也确实干了。

但是一般我改造一个东西,绝对不会只为了LED显示或者手动控制这种无聊的念头。

比方说你这个,讲道理,现在的充电器先进的不行,不管是手控(直接拔了不就完事了)还是过流保护过压保护——你也不涉及。

所以在下很怀疑你要做啥。

当然,纯粹想不开非要折腾一下,额,那也是极好的,极好的。剪吧~~~我100多的三星电吹风都剪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没有这个必要。充电电路和电池管理电路在手机内部,本来就是自动控制的,人为再加个开关并无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确实,这样实际意义不大,我主要是为了弄清楚这样的可行性,我不能确定这样改充电是否能够正常进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可以,充电时会拉低手机端电池电压 苹果手机是协议充电,充电末期即涓流时,协议检测电池电压正常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具体再向您请教一下,充电末期的涓流充电,如果电压低了是否会影响灯的指示?比如,电门没有断开,但是二极管两端电压不足,灯不亮,就会存在指示灯不能指示电门通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具体再向您请教一下,充电末期的涓流充电,如果电压低了是否会影响灯的指 ...

电压是不会变的,注意: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非常多的人都乱叫,于是理解错误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