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3d元件图,AD19,不用SolidWorks绘制后导入,能不能绘制?

楼主:
像图中红框框出来的 的 电解电容和 和 三端大功率管子 ,是 用SolidWorks 画出来,然后导入 AD的吗?

 仅用altium designer 能不能画出来呢?

如果 仅用altium designer能画,简单的操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A:
AD不是画这些模型的,可以到网上下载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不是画这些模型的,可以到网上下载模型

这些是   SolidWorks 文件  还是  cad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   SolidWorks 文件  还是  cad 文件?   ...

是3D文件,有不同的格式的,例如.stp .step之类的

网友:
AD的简易的可以自己做吧,通用料

网友:
AD9的时候,就可以制作3D封装库了

AD19更可以可以

网友:
简单的方块、圆柱、球体可以用AD的3D绘制,复杂的建议到网上下载专门的step格式3D模型,然后导入使用,甚至可以加入到自定义库中。比如下面网站可以下载常用的元件:

3D ContentCentral

网友:
机械三维软件SW,或者CAD画3D封装,比较快和准确,AD由于功能的的原因可能在尺寸精度和操作方面不是很顺手。

网友:
网上应该能找到很多关于AD软件利用向导IPC生产3D封装的教程
给楼主随便找了一个,参考一下,AD16版本的

网友:
或者百度找“Altium Designer18中创建3D元件封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