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d on the command line 什么意思

楼主:
调试时     点击转到定义  出现这句   怎么找到定义的位置

网友:
开发环境是iar  7.10.1

网友:
没有定义吧

网友:
你遇到过没

网友A:
报错的截图呢?根据字面意思应该是在工程设置里面定义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截图呢?根据字面意思应该是在工程设置里面定义宏

不是报错    是一些变量goto define时 出现的  想找下这些变量在哪定义的   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报错    是一些变量goto define时 出现的  想找下这些变量在哪定义的  ...

查看编译工程,看看命令行定义的东西有哪些,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