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放大电路

楼主:
求一个放大1MHz信号 增益10倍 的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A:
不妨去TI找下集成芯片?

网友B:
结构看下拉扎维书上,参数的话可以仿真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去TI找下集成芯片?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构看下拉扎维书上,参数的话可以仿真出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