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28锂电池升压电路芯片的PCB画板建议

楼主:
B628升压IC外围元件与PCB画板的设计实操

PCB画板建议:

  1. 如下图,电源输入到输出,红线的,线要粗,要宽。电感到肖特基二极管部分要短而宽,也要注意到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这两个是主要发热源,需要散热处理。

2,如下图,输入电容C2要尽量靠近芯片PW5328B的5脚VIN 输入脚

3,如下图,反馈电阻R1,R2需要尽量靠近芯片PW5328B的3脚FB反馈脚,并远离电感连接肖特基二极管的开关电路,即PW5328B芯片的1脚LX

4,PW5328B芯片在工作时,带载过大时芯片本身也是发热源之一,IC底部可以多打孔等其他散热处理。

5,如下图: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接GND的画板也需要注意,不要先从电感底部经过,再回到GND

网友:
实用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PCB 画线中最难的,就是因为尺寸小,导致的走线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电感底部一般不走任何线,挖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底部一般不走任何线,挖空处理

有的人会,特别是软件工程师画板时,硬件就有这种经验

网友:
这个板子还需要优化

网友:
dcdc开关电源布线反馈线部分注意事项多点

网友:
都是大神啊!有自己买电芯组装,然后对电动摩托车改装成超长续航的大神吗?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都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