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问题

楼主:
请问allegro这种走线应该怎样调整,用起来感觉没有AD的方便,有什么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快速调整?

网友A:
右键去掉这个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去掉这个勾选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布局要连接的两个焊盘没有对准中心,怎样快速调整,连接线就是直线了,AD很好移动,Allegro不知道应该怎样操作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布局要连接的两个焊盘没有对准中心,怎样快速调整,连接线就是直线了,AD很好移 ...

那你建封装的时候就要保证栅格一致。放置器件的时候设置动态对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建封装的时候就要保证栅格一致。放置器件的时候设置动态对齐就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