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产品的功能 如何实现 ?

楼主:
面试官发了个图片,见附图一,问,如何实现图示产品的功能?
我的理解和实现如下。不知道是否妥当,还请大神指点!

谢谢!

------------------我的理解及实现-------------------------

一. 产品需求整理如下
1. 组成
开关量控制主机:
输出13个空节点的按钮;
输入13个空节点的按钮;

开关量控制从机:
输出13个空节点的按钮;
输入13个空节点的按钮;

在主机和从机之间,内部多个交换机串联,可以ping通;

2.功能需求
2.1 1套有一个主机板和1个从机板组成,开关量控制主机板输入13个开关量,输出13个继电器开关量,
4路4-20ma模拟量输入,4路4-20ma模拟量输输出,模拟量12位精度,从机板和主机板硬件 一样。
功能:主机有13个按钮,从机接13灯泡,主机按钮按下,从机灯泡点亮,主机按钮断开,灯泡关闭;
从机也接13个按钮,主机接13个灯泡,按下按钮,灯泡点亮。
主机模拟量输入加12ma的电流,从机输出12ma电流,从机到主机电流传输和主机一样。

二、我的实现思路
1.利用MCU实现。

2.MCU检测到主机按钮按下状态时,输出点亮灯泡的信号;反之亦然。

3.电流的实现,采用MCU DAC+精密的电压-电流转换器电路实现。

附图

网友:
有点高级

网友:
面试的题目?

据我看,无非是要求每块电路板具有至少13路开关量输入,至少13路开关量输出,具有至少4路4~20mA输入,至少4路4~20mA输出,并且具有网络接口,以实现双向通讯。

网友A:
当然是用MCU实现,但仅这么说,跟没说一样,必须有设计思路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MCU实现,但仅这么说,跟没说一样,必须有设计思路细节。

微信上问的,也没法说仔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微信上问的,也没法说仔细呀

如果你想得到理想结果,应该知道怎么做。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又怎么看你的回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得到理想结果,应该知道怎么做。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又怎么看你的回答呢?

老师说的极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