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S3P电池包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关于7S3P电池包电路的几个问题

1.图一为电子组的B+和P+短接激活电路,电池组B+(电池7串联25.9V)为什么要采用正控的方式,之前用到的都是控制负极的,正控和负控都有哪些利弊?另外常见的都是用三极管控制MOS管,这里刚好反过来。为什么?

2.前面这个U4作为过流检测一直没看懂。。。。还有为什么设计者用Q5三极管作为控制电池输出的管子?一般都是用MOS管,这是什么用意?

3.这里用了Q10、Q9、Q7三个管子控制预充电的回路,有什么深意?

网友A:
关于电子开关的正极控制、负极控制问题,从控制角度讲,二者等效。区别在于控制元件和控制电平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同特性。正极控制需采用PNP/P沟道的管子,低电平(相对于被控输入电压)开启。负极控制需要采用NPN/N沟道的管子,高电平(相对于地)开启。因为开启电压的不同,如果负载本身与电源共地,负极控制显然就不可行,所以对于与电源共地的负载,用正极控制更方便。但在控制电平为高时仍低于被控电源电压时需要进行电平转换,电路会相应变得复杂。

网友:
在正极控制的电平转换电路中,常见更多的用双极晶体管来实现,这是因为双极晶体管更便宜,且为电流驱动,门限电压较低(0.7V),在低压系统中应用更方便。

网友B:
保护板的方案决定了采用哪种控制。

正极控制和负极控制效果一样

采用正极控制即P+和B+,的话开关是PMOS,即Q7是PMOS

如在负极控制需要NMOS

网友:
关于过流检测,图中看不出检测电路在哪里,U4是用于电池电压检测的。Q5不是什么“控制电池输出的管子”,而是中间级稳压电路的调整管,后级LDO不准许过高的输入电压,所以中间插入了一级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A:
预充电电路的目的是在电池组端电压过低时先小电流充电,一上来就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不利。

网友:
一般电池过流保护,应该在电池保护板的控制芯片中实现

U4是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器来延迟检测信号和解除信号的功能的,根据电压控制信号保护延时的

网友:
还是发模拟电子   大家有兴趣   发代码很少人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子开关的正极控制、负极控制问题,从控制角度讲,二者等效。区别在于控制元件和控制电平以及因此带来 ...

我请教了下行业的专家   说的是正控可能会打火  而负控可能会在采样的时候因为没共地把采样IC或者其他小信号回路的IC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的方案决定了采用哪种控制。 正极控制和负极控制效果一样 采用正极控制即P+和B+,的话开关是PM ...

我请教了下行业的专家   说的是正控可能会打火  而负控可能会在采样的时候因为没共地把采样IC或者其他小信号回路的IC搞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预充电电路的目的是在电池组端电压过低时先小电流充电,一上来就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不利。

答非所问  你这个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请教了下行业的专家   说的是正控可能会打火  而负控可能会在采样的时候因为没共地把采样IC ...

脱离具体电路讲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答非所问  你这个回复

实现前述目的而已,谈不上什么“深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的方案决定了采用哪种控制。 正极控制和负极控制效果一样 采用正极控制即P+和B+,的话开关是PM ...

这个除了的充电检测   还有哪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除了的充电检测   还有哪些功能

充电均衡作用,属于电压均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