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的曲线会有个尖峰要怎么消除?

楼主:
根据图中的电路测得各个频段的曲线,在10HZ和100HZ时会有个尖峰,怎么这是什么影响的?还有在100K和1M频段时的带宽还不够,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个尖峰应该是Q值高了。

100k与1M的带宽上不去,与很多因素有关,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很难准确判断,大致上的因素有:1、如果那两个滤波器的电阻与低频一样而仅仅是改变电容的话,那个电容应该是100p与10p,那样的话分布电容就有影响了。2、运放的频响也会有影响,但是应该没有上一条的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尖峰应该是Q值高了。 100k与1M的带宽上不去,与很多因素有关,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很难准确判断,大致 ...

对,100K和1M时的电容是选的100p和10p,是不是电容太小了,应该把电容提高然后从新算电阻值?Q值高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的,电容不能太小,但是电阻也不能太小,所以究竟取多大要通过调试确定。
那个Q值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传递函数才能答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容不能太小,但是电阻也不能太小,所以究竟取多大要通过调试确定。 那个Q值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传 ...

哦。谢谢你的帮助和指点,那我就先算一下电容的取值问题

网友:
关于减小Q值的方法如下:增加6.93k电阻的阻值,减小23.3k电阻的阻值,但是要保证它们的乘积不变,增加与减小的数量可以通过试验确定。

网友B:
可是根据方程算出电阻值只有一个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根据方程算出电阻值只有一个解啊

你是按照另一个帖子上我给的那个方程组计算的吧。

那个方程组成立的前提是运放的理想的,电容也是理想的。但实际上这两者都不是理想的,所以按上述方程得到的电阻值很可能是不对的。从你的实验曲线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实际的-3dB截止频率是13Hz和120+Hz,高于期望的10和100。

所以下一步的调整应该是:1、增加两个电容的值(并联电容),使得截止频率先调到10与100赫兹。2、如果截止频率调整后幅频还是有凸起,按照我前面的回帖调整两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k643 发表于 2020-8-1 12:51 可是根据方程算出电阻值只有一个解啊 你是按照另一个帖子上我给的那个 ...

电容增加一倍就意味这截止频率减少一半,10HZ也就变成了5HZ这是测滤波器的曲线在末端2HZ到5HZ时依然会有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增加一倍就意味这截止频率减少一半,10HZ也就变成了5HZ这是测滤波器的曲线在末端2HZ到5HZ时依然会有 ...

那你试过修改电阻了吗?按照6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zk643 发表于 2020-8-5 11:39 电容增加一倍就意味这截止频率减少一半,10HZ也就变成了5HZ这是测滤波器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增加一倍就意味这截止频率减少一半,10HZ也就变成了5HZ这是测滤波器的曲线在末端2HZ到5HZ时依然会有 ...

哦,我明白了,我说让你增加电容量,并联电容,并不是让你并联一个相同的电容啊!原来的电容截止频率大约是13Hz,说明那个电容的实际容量大约只有标称值的80%,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电容的允差可以达到20%。所以你要么选一个允差小的电容,要么就是并联一个小容量电容,总之让截止频率搞到10Hz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明白了,我说让你增加电容量,并联电容,并不是让你并联一个相同的电容啊!原来的电容截止频率大约 ...

发现增益变大的问题找到了,是第一个运放的20K输入电阻掉了然后就忘连了,导致后面输出比例比对了,加上这个电阻以后,三个电容依旧增加一倍,电阻有原来的6.9K 23.3K改成10.2K 15.8k时从0.1HZ-5HZ时没有尖峰了,5HZ 往后信号开始衰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我明白了,我说让你增加电容量,并联电容,并不是让你并联一个相同的电容啊!原来的电容截止频率大约 ...

这个图是我从新测量的,蓝色的是以前数值的曲线,红色的是电容增加 电阻换成 10.2K和15.8K时测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我从新测量的,蓝色的是以前数值的曲线,红色的是电容增加 电阻换成 10.2K和15.8K时测的曲线

OK,成功了。

网友B:
恩是的,感谢师傅的指导,下一步我就该调一下高频1M时带宽不够的问题了。不过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就是图中花圈的一串电阻电容是干什么的,调节它们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感谢师傅的指导,下一步我就该调一下高频1M时带宽不够的问题了。不过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就是图 ...

这是一个高频补偿网络。当信号频率升高时,电容容抗减小,那个1k电阻与R14并联后使得R14的实际阻值下降,放大器的增益提高。

顺便说一下,我是学校的教师,不是工厂的师傅

网友:
红圈内的RC乘积决定了补偿的转折点频率,R决定了补偿量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高频补偿网络。当信号频率升高时,电容容抗减小,那个1k电阻与R14并联后使得R14的实际阻值下降, ...

哦,这会知道了以后就称呼你老师了。那么这个电路设计的带宽在0.1HZ--1MHZ ,是不是是主要在输入端给个1M的信号然后看输出是否成比例放大,如果不是就要调节R14和C3使之信号按比例放大?那么理论上是不是那个电阻值应该大一些才会不失比例?

网友:
这个与你在首楼的测量方法是一样的,输入一个信号,改变频率,然后看它的输出与输入的比值,像首楼的图那样做出幅频特性曲线,其平坦区应该是0.1Hz~1MHz。如果不对那么就要调整那个RC

网友:
提醒一下,如果16楼的电路是一个单独的放大器,那么就按我在21楼的要求即可。

如果16楼的电路后面接着1楼的电路,那么带宽限制应该是由1楼电路完成的,16楼的电路的带宽要远大于0.1Hz~1MHz才行。

网友A:
查了一下你用的运放ADA4896,它不可能在16楼的电路中完成1MHz带宽的,因为16楼的电路最高放大倍数是2*24.9k/24.9=2000,而ADA4896的增益带宽积只有23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你用的运放ADA4896,它不可能在16楼的电路中完成1MHz带宽的,因为16楼的电路最高放大倍数是2*24.9k ...

哦,那么就是说这个运放还要选择更高的带宽积?是不是的要2G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么就是说这个运放还要选择更高的带宽积?是不是的要2G以上的

如果要维持电路形式不变,那么就必须选用更高速的运放。但是此电路选用这个运放的理由是两个:一个是极低的工作电压,还有一个是极低的噪声。其他高速运放未必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

网友A:
U1和U2构成两级差动放大器,都是放大21、201、2001倍(这里怀疑原来的设计者是想放大10、100、1000倍,可能弄错了),U3则是将差分信号变换为单端信号,放大10倍,所以这个电路的总放大倍数可以从4410倍直到4.002*10^7倍。由于最后的输出受电源限制最大在1V左右,所以输入的信号应该是0.1uV~1mV数量级,这是选用这个运放的理由——其噪声只有1nV/sqrtHz

网友:
由于差动放大器的增益高达2000,所以用了U6来稳定U1与U2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A: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这样繁复的设计。由于多级放大器的噪声主要集中在第一级,所以完全可以只在第一级用低噪声运放,后面几级可以不管噪声问题

网友A:
若按照上述思路设计,那么:

第一级电路形式与16楼的U1一致,但是增益固定为一个较小的值,例如20~30倍,此时其带宽远大于1MHz。

第二级直接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即16楼的U3电路,增益可以增大为20~30倍。

后面全部是单端放大器,每级的增益不能太大,那样可以保证总带宽。

也就是以多级放大器的形式换取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和U2构成两级差动放大器,都是放大21、201、2001倍(这里怀疑原来的设计者是想放大10、100、1000倍,可能 ...

恩是的老师,我想也是应该设计为10 100 1000那么这个电路的最小放大倍数应该是从11*11*10*2=2420到最大的1001*1001*10*2=20040020。电源的设计是用3.7V来供电,到运放两端是想限制在稳定的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这样繁复的设计。由于多级放大器的噪声主要集中在第一级,所以完全可以只在第一级用低噪 ...

那么就是第一级用这个4896,第二级可以选个高带宽的?第三个运放我现在用的是LMP7732,可能还想换成LT62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按照上述思路设计,那么: 第一级电路形式与16楼的U1一致,但是增益固定为一个较小的值,例如20~30倍 ...

老师那么这样做增益可调的局限性就大大减小啊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那么这样做增益可调的局限性就大大减小啊是吧

没有啊,还是可以通过开关切换的啊,不过可能不单单是切换电阻,可能还要切换输出,例如有三个放大器级联,每个可以放大10倍/100倍(通过切换反馈网络的电阻实现),然后另外一组开关切换输出端,从第一个运放输出时,放大倍数是10/100,从第二个运放输出时放大倍数是1000/10000,.......,当然这仅仅是举例而已,实际上要考虑带宽,一个运放可能不能达到100倍,那也可以非整数,例如单级10/31.6,两级就可以达到10/100/1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是第一级用这个4896,第二级可以选个高带宽的?第三个运放我现在用的是LMP7732,可能还想换成LT6221 ...

后面两个候选的运放,频响远远不如4896,为什么选它们?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AD80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两个候选的运放,频响远远不如4896,为什么选它们?

选它们是考虑偏置电流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k643 发表于 2020-8-9 14:21 老师那么这样做增益可调的局限性就大大减小啊是吧 没有啊,还是可以通 ...

老师你好,我的这个电路目前测得是VIN-对地,信号从VIN+输入,单个运放增益让我改为5   50  500。那么在测500倍的时候0.1HZ的波形是失真的,0.2HZ的时候波形会变好些但还是有些失真,随着频率的增大波形会逐渐变好,可是它这个增益曲线起始时候会出现尖峰,而却带宽也不够。这不是因为运放本身的问题,还是说调节那个电阻电容串的补偿能调节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我的这个电路目前测得是VIN-对地,信号从VIN+输入,单个运放增益让我改为5   50&nbs ...

带宽上限明显是由运放所限制,只要注意到50倍和500倍的上限频率几乎相差10倍(带宽增益积相同)就可以明确这一点。

示波器的波形没有指出那个对应那个,难以判断。如果蓝色是输入,黄色是输出,那么可看到输出的平均值不是0。这个电路中U6C和U6D是为了保证输出零位的直流负反馈积分电路,但是这两个运放的输入失调会直接反映在输出,电路的不对称也会直接反映到输出,可以试着加一些失调调整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宽上限明显是由运放所限制,只要注意到50倍和500倍的上限频率几乎相差10倍(带宽增益积相同)就可以明 ...

曲线图是运放U1B的7脚实际测得值与比值计划值之比,红色的是增益五十倍的,我通过调节电阻R13使得频率在1Mhz时让曲线变成了直线。这个绿色的500倍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低频时Q值高带宽也不够,那个R13和C3的补偿是否一个增益档配置一个不同的补偿?第一个示波器图是频率0.1hz时的第二个是0.2hz时的,为什么0.1时会失真那么严重,改变失调是得改变R8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线图是运放U1B的7脚实际测得值与比值计划值之比,红色的是增益五十倍的,我通过调节电阻R13使得频率在1 ...

从0.1Hz的示波器图看,输出已经不是输入的频率了,基本上是2倍频,说明此时电路的非线性已经极其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线图是运放U1B的7脚实际测得值与比值计划值之比,红色的是增益五十倍的,我通过调节电阻R13使得频率在1 ...

频率低(0.1Hz)有问题,频率高些反而正常。怀疑是那个稳定工作点的积分电路U6在作怪。那个积分电路的反馈导致整个放大器的传递函数中增加了2个极点和2个零点,使得电路变为一个3阶系统,有可能出现过冲、自激等一系列现象,与实验现象吻合。

建议修改其时间常数,甚至可以取消反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线图是运放U1B的7脚实际测得值与比值计划值之比,红色的是增益五十倍的,我通过调节电阻R13使得频率在1 ...

R13和C3的补偿是针对高频时运放的增益下降而设置的,你现在的问题是低频,没有必要改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曲线图是运放U1B的7脚实际测得值与比值计划值之比,红色的是增益五十倍的,我通过调节电阻R13使得频率在1 ...

建议先取消工作点反馈u6。具体做法可以在R80、R82的1脚各接一个电位器的中间头,电位器两端接正负电源,调节电位器使得U1的静态输出为0,然后再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取消工作点反馈u6。具体做法可以在R80、R82的1脚各接一个电位器的中间头,电位器两端接正负电源, ...

老师现在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在没取消U6以原电路的情况下,VIN+和VIN-都接地测U1的输出5倍和50倍的情况下都是几十毫伏,唯独500倍的时候U1的输出变成这个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现在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在没取消U6以原电路的情况下,VIN+和VIN-都接地测U1的输出5倍和50倍的情况下 ...

那就是自激振荡了。原因可能就是那个U6的反馈。

网友:
建议先用我在42提出的方法试一下。如果不振荡了,那么可以断定是反馈引起振荡

网友:
还有,电路中R88和R89为什么接VPS-?而不是接地?这个设计好像有大问题。

网友:
引起振荡的原因有一个可能就是由R88、R89接负电源导致的。建议将它们改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