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机云台一般用什么电机?

楼主:
监控摄像机云台一般用什么电机?

网友:
如果需要精确控制转动角度,当然是使用步进电机为好。但步进电机价格贵,驱动麻烦,所以应该综合考虑。

网友:
看你做哪一种转动了,有用无刷电机做的云台监控,有用步进做的定点位置转向监控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使用比较常用的步进电机比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