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电流检测需要使用四脚开尔文连接的电阻

楼主:
为什么说电流检测需要使用四脚开尔文连接的电阻  --------------

https://zhuanlan.zhihu.com/p/78121100

图2为4脚结构的电阻,电流脚为I1和I2,电压检测脚为S1和S2。电流脚和电压脚在电阻内部的同一区域上,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在电流脚I1和I2与电压检测脚S1和S2之间的阻值相同。但缺点是在接触点之间的TCR叠加到了电阻上,导致电阻的温度系数变差。---------------这样搞四个脚有什么软用呢?既然两组脚之间阻值相同。。。。

图三为真正意义上的四脚开尔文连接,电流脚为I1和I2,电压检测脚为S1和S2。I1和S1,以及I2和S2在不同的触点上,所以避免了触点之间TCR的影响。这种结构在电流脚之间测得的阻值和电压脚之间测得的阻值会有差异,但对检测精度没有影响。-------------------画蛇添足,电阻有差异,检测精度又没有影响,这个样的结构有何意义?

网友A:
楼主贴出来的这两段话互相矛盾。前面说两电流脚和两电压脚之间的阻值相同,后面说电流脚之间测得的阻值和电压脚之间测得的阻值会有差异。由此,前面所说和后面所说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样的结构有何意义?

意义大了去了。

这种联接方式之所以称为开尔文连接,正是因为开尔文勋爵发明了这种连接方法。不仅仅发明了这种联接方法,开尔文勋爵还发明了开尔文电桥,也称双臂电桥(惠斯通电桥称为单臂电桥)。双臂电桥用于测量小电阻,单臂电桥用于测量较大电阻,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A:
楼主的图没有贴出来。楼主把图贴出来之后,我才好解释开尔文接法有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没有贴出来。楼主把图贴出来之后,我才好解释开尔文接法有何意义。

https://zhuanlan.zhihu.com/p/7812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出来的这两段话互相矛盾。前面说两电流脚和两电压脚之间的阻值相同,后面说电流脚之间测得的阻值和电 ...

这是复制的  知乎上面的  你可以打开链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出来的这两段话互相矛盾。前面说两电流脚和两电压脚之间的阻值相同,后面说电流脚之间测得的阻值和电 ...

就是有疑问我才问你啊  复制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78121100

这个链接里面的那篇文章,说 “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在电流脚I1和I2与电压检测脚S1和S2之间的阻值相同”,本身就是错的。而且图中把两个电流引脚 I1 和 I2 标成了11和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疑问我才问你啊  复制过来的

你自己看看,该文中图2里面,电流脚I1和I2与电压检测脚S1和S2之间的阻值相同么?

这等文章,不看也罢。

网友C:
两电流脚和两电压脚之间的阻值相同, 感觉到有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电流脚和两电压脚之间的阻值相同, 感觉到有疑问

这文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