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ax6675+k型热电偶测温

楼主:
使用stm32+max6675+k型热电偶对三极管进行测温,温度能正常显示。但是当安捷伦电源施加电流0.1a给三极管,5v电压给三极管,此时显示当前测试温度为零度。安捷伦电源与max6675没有直接接触,怀疑是产生了干扰,但是没有头绪。

网友A:
热电偶与晶体管间要绝缘,若有连接,三极管通电时自然会影响到测温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与晶体管间要绝缘,若有连接,三极管通电时自然会影响到测温电路。

已经确保热电偶和晶体管之间没有连接,还是会出现温度不正常,比实际的温度值低,怀疑是max6675受到了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确保热电偶和晶体管之间没有连接,还是会出现温度不正常,比实际的温度值低,怀疑是max6675受到了干 ...

统一供电试试,两个电路间应该共地。如果两个电路独立且存在长线连接,通过分布电容耦合才可能感应干扰,主要是电网感应。如果是这种情况,你的测温系统要可靠接入大地。

网友:
谢谢大佬,我去试试看!!

网友:
这么久了 应该调试好了吧……

若坛友们再需要这类测温时,推荐用MAX31856,比max31855K max6675稳定,抗干扰强很多

网友: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达0.0078125°C,

允许读取-210°C 至+1800°C以及低至 (取决于热电偶类型)的温度读数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网友: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网友:
MAX6675关键特性】

冷端温度补偿

12位、0.25°C分辨率

可读取温度达0°C至+1024°C,

热电偶在0°C至+700°C温度范围内精度为8 LSB。

简单的SPI兼容串行接口

热电偶开路检测

MAX6675采用小尺寸、8引脚SO封装

应用

电器设备

HVAC

工业

网友:
我在用MAX6675测温时,因我的电路板是放在机器内部,内部的温度是会逐渐升高的,导致热电偶测量的温度不准,比如在常温下测试的温度大概差个2°,随着温度升高,这个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