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3P电池包遇到的问题之二

楼主:
7S3P电池包遇到的问题之二  如图

网友A:
问题1:电路图不全,完整回路还要看其它分图。

网友:
问题2:防反接电路当然是在电池反接时才起作用,要在地为正,PACK+为负时防反接电路才工作。

网友A:
问题3:不知道你要问什么,红圈内为电流采样电路。

网友:
问题4:单线总线的标准有很多,先去弄清楚采用的是什么标准,知道用的是什么标准去查就是,而车载常用的单线总线是LIN。

网友A:
问题5:对图中A点电平的判断还需要知道左边接在哪里以及具体电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当检测到VSR=V(SRP)-V(SRN)为正值时,系统处于充电状态-------------这是不是搞错了啊 V(SRP)电压更高是充电状态?   管理 回复 编辑 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电路图不全,完整回路还要看其它分图。

这个是网上的电路  只有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3:不知道你要问什么,红圈内为电流采样电路。

当检测到VSR=V(SRP)-V(SRN)为正值时,系统处于充电状态----------------这是不对的吧  V(SRP)电压更高  电流就是从左往右流,这不是放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5:对图中A点电平的判断还需要知道左边接在哪里以及具体电路。

假如你去面试  就给你一个这样的电路  让你分析  你说想知道接在哪里?这个就是一个电池输出的接口  从上到下---------- 输出正  充电正  车载1-wire通讯TDA  充电检测   输出负输入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检测到VSR=V(SRP)-V(SRN)为正值时,系统处于充电状态----------------这是不对的吧  V(SRP) ...

这个是对的

流出电流是充电

回到充电器负极

这是对的

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去面试  就给你一个这样的电路  让你分析  你说想知道接在哪里?这个就是一个电池 ...

谁问都一样,这是最起码的电路常识。一个电路节点的电压由所有与该点连接的电路共同决定,不能忽略其中任何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检测到VSR=V(SRP)-V(SRN)为正值时,系统处于充电状态----------------这是不对的吧  V(SRP) ...

说清楚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