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w静音柴油发电机机械故障分析

楼主:
       25kw静音柴油发电机机械故障分析

主要的是我们需要注意燃油以及润滑油的质保期,让其能够保持在使用的状态,当其达到一定的使用时间后,我们就需要对其进行替换,在保障其润滑效果的同时,还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杂质去除,让其可以保持在正常的使用状态。大泽公司为您提供机器维修保养方案,让您的使用可以更加的方便。同时,也可以让机组的服务时间达到使用标准,使用效果也可以满足在正常的状况。
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很难兼顾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当这些情况发生后,一般情况下会使得不会对机器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时间过长,会使得机组无法投入使用。其锈蚀的速度,外加机器的摩擦,会使得一些部件迅速的出现老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急速的损耗着柴油机的寿命。并且,由于机油灯物品属于长期存放的物质,长时间不使用会使得其与一些部件发生化学反应,同样也会造成机器的老化,需要在一段时间后就对机器进行启动,保障其内部的流通。同样的,柴油密封放置在油箱内部,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允许出现火源,让其保持在正常的使用状态,同时,我们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水分的处理,通过油水分离器将燃油中的水分去除。
小尺寸静音柴油发电机 (89)
小尺寸静音柴油发电机 (5)
小尺寸静音柴油发电机 (8)

型号:TO28000ET

一:发电机参数:

1.额定功率:      25KW

2.备用功率:      26KW

3.额定频率:      50HZ

4.额定电压:      220/380V

5.启动方式:      电启动

6.机构类型:      静音式

7.功率因素:      0.8/1

8.相    数:      单/三相

9.电机类型:      永磁电机

二.发动机参数:

1.发动机型号:    YOTO2200

2.冷却方式:      水冷却

3.额定转速:      1500r/min

4.缸体结构:      直喷、四缸、直列

5.发动机冷却方式:水冷

6.燃烧系统:      直喷式

7.进气方式:      涡轮增压

8.绝缘等级:      H级

9.调速方式:     机械调速

10.消音装置:     工业消音

11.油箱容量:     50L

12.机油类型:      SAE 10W30(或CD)

13:燃油类型: 0#、-10#

14.发电机转速: 1500r/min

三:整机参数:

1.燃油表:        有

2.电压表:        有

3.输出指示灯:    有

4.机油报警:     有

5.自动调压:      有

6.机器油耗:      200g/kw.h

7.工作时间:      8-12H

8.噪音水平db/7m:       68-75

9.机器重量:      550/680kg

10.外形尺寸:      1450*865*1205

四.随机配件:

1.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连接线,随机小工具,工具包

质保12个月或累计运行1000小时;以先到期为准。

       25kw静音柴油发电机机械故障分析

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实行免费维修或换件,终身有偿服务!(易损件、常用件、人为损坏、疏忽保养等均不在保修范围内)

如因原厂调整则以原厂保修条例执行!

1、联动部分轴系不对中中心线不重合定心不正确。这种故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安装过程中,对中不良安装不当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联动部分中心线在冷态时是重合一致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转子支点,基础等变形中心线又被破坏因而产生振动。

2、柴油发电机组相联的齿轮、联轴器有毛病。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齿轮咬合不良,轮齿磨损严重,对轮润滑不良,联轴器歪斜、错位,齿式联轴器齿形、齿距不对、间隙过大或磨损严重,都会造成一定的震动。

3、柴油发电机组本身结构的缺陷和安装的问题。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轴颈椭圆,转轴弯曲,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轴承座、基础板、地基的某部分乃至整个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基础的刚度不够,柴油发电机组与基础板之间固定不牢,底脚螺栓松动,轴承座与基础板之间松动等。而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不仅可以造成振动还可使轴瓦的润滑和温度产生异常。柴油发电机可以提高供电质量和容量,提高系统可靠性,增大直接启动异步电动机能力,系统运行灵活、负载分配合理、简化供电系统接线,使机组运行在经济负荷状态,降低运行费用和维护保养费用。机组并机是指当多台发电机组运行时,将每台发电机组提供的电源连接汇合成单一电源给负载的过程。每台机组必须满足以下同相序、同电压、同频率和同相位四个条件才能安全无冲击的并入整个系统。

启动迅速,停电自动启动,无间隔供电,省油,想买省心发电机就选。电机滤清器即使打开窗门或进行机械通风.必须将排烟管道通导室外.也是开拓市场的一把利刃.要用洗衣粉或肥皂水禁用洗净.商场.温度迅速升高。包括大功率发电机组结构,大功率发电机组安装检测调试,大功率发电机组产品分类,大功率发电机组供应商,大功率发电机组厂家,大功率发电机出租,大功率发电机组价格和大功率发电机出售等信息,欢迎新老客户实地考察,试机发电机实现发电主要是在机里燃烧做功,推动活塞做往复机械运动,活塞通过连杆带动曲轴高速运转,曲轴再通过飞轮,将动能传递给发电机的转子,从而使转子切割磁场线产生电流。

网友:
军中无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