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ED串并联,怎么使用小功率电阻

楼主:
图中,LED单颗是0.5W/2V,12个接24V,电阻=2V*6/250mA*2=24R对吗,那电阻的功率是不是2V*6*250mA*2=6W?

因为用的是贴片电阻,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我想改下电路,请问怎么接,LED的寿命比较长?电阻用贴片的

网友A:
LED是2V~2.4V的,不知道12个LED串联,不用电阻,直接接24V,耐不耐用

网友B:
坏一颗灯救不了  就不亮了

网友C:
计算是对的。

贴片电阻,那要多少个才能够达到6W耗散功率?别打贴片电阻的主意了。

网友D:
0.5W/2V的LED灯珠,应该红光,能做到250mA了么

哪家的LED?

请楼主搞确认电流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5W/2V的LED灯珠,应该红光,能做到250mA了么 哪家的LED? 请楼主搞确认电流大小

额,不是,0.5W/2V不就是250mA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计算是对的。 贴片电阻,那要多少个才能够达到6W耗散功率?别打贴片电阻的主意了。

12个LED串联,不用电阻,直接接24V,能不能用哦?或者得用多大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坏一颗灯救不了  就不亮了

坏1颗的后果会不会导致其他的电流过大,炸掉?

网友:
先根据需要的光强决定工作电流,再分成两组,独立用电阻限流。最好看看器件手册,能够12只全串的话,限流电阻就可以大幅减小了。必要时还可以考虑用11只LED,那24V供电肯定没问题。再有,就是用晶体管搭成电流源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不是,0.5W/2V不就是250mA吗?

那是极值了,实际应用中未必需要全功率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1颗的后果会不会导致其他的电流过大,炸掉?

LED在正常使用中的损坏一般都是等效阻抗逐渐变大甚至开路,后果是一串LED亮度逐渐降低,最后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个LED串联,不用电阻,直接接24V,能不能用哦?或者得用多大电阻?

一般来讲是有可能能用的,看手册中的结电压对应工作电流曲线,还有工作电流对应亮度的曲线。根据曲线大致计算限流电阻取值区间,然后用电位器或者固定电阻试,觉得亮度合适时的取值就当成正式应用的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是2V~2.4V的,不知道12个LED串联,不用电阻,直接接24V,耐不耐用

如果结压降在2-2.4V区间,很可能就不能12个串联了,因为2V时对应的亮度可能不够。而且,临界工作时,不同LED的亮度可能有能看出来的差别。

网友:
就是取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个LED串联,不用电阻,直接接24V,能不能用哦?或者得用多大电阻?

能用。但电流受温度影响相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不是,0.5W/2V不就是250mA吗?

0.5W的250mA 的灯珠很少见

属于大功率灯珠

这几年的0.5W的最大是150mA

1W的是350mA

网友:
1楼所说,是单颗是0.5W/2V,判断是红光。

楼主能买到0.5W,250mA灯珠 2V的红LED灯珠,是什么封装,哪家LED产品

网友:
你这么接怎么用小功率电阻?电源稳在24V的话就试着尽量串多点。

12个串不了11个。11个串不了就10个。

不能用电阻来耗电。

一是浪费电。而是电阻受不了。就算大电阻也很热啊。

用个恒流源电路最好。

网友:
用什么灯珠,灯珠的电流为什么按250mA计算,市场有250mA的灯珠吗,

就开始算限流电阻

没有用。

网友:
建议用1W的灯珠,最大350mA,考虑灯珠寿命,可以用然后计算所需要的流明,再根据正向压降框算多少灯珠,然后计算限流电阻。

350mA 的灯珠,都不会按100%额定电流驱动,而是“降格”到80%左右,即280mA计算限流

如果是红光,红光1.8~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