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我通过 QT串口 发送了 1 和 A 两个数据到STM32上,micropython能够接收并返回 1 和 A ,但是我放入buf 中不能判断这是 1 和 A,请问这个要怎么判断?

网友A:
串口接收后,通过 read()读取的数据是 bytes类型,用bytes类型进行比较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后,通过 read()读取的数据是 bytes类型,用bytes类型进行比较就可以。

已经解决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