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作用的问题

楼主:
比如用过零检测和调节豆浆机转速大小的例子

在不同研磨阶段,豆浆机转速和功率输出是不一样的

如果220V交流电源经桥式整流后,没有接滤波电容,得到一个脉动直流电压,脉动频率是100Hz。

该脉动电压经限流后接光耦的发光管,在脉动电压为0V时发光管截止,接收端光电三极管也截止,这时过零信号是高电平。

一般发光管的导通电压很低,所以脉动电压稍有上升发光管就导通了,光电三极管也导通,这时过零信号为低电平,直到脉动电压又回0V时,过零信号才又变为高电平。

【1】问什么各种调节的基准点都要在交流电信号为0的时候?

【2】脉动电压一直存在,则可以一直不停地获得过零信号,上述得到的高、低电平过零信号,又如何调节机器的输出功率或者转速?

网友:
楼主的电机是普通直流电机,调速靠改变电机两端电压。

猜测该调速是靠晶闸管在每个交流的半周期延迟导通而实现。

决定每个交流的半周期延迟多少,必须先确定什么时刻交流过零。

网友:
【1】问什么各种调节的基准点都要在交流电信号为0的时候?

这是由晶闸管特性决定的。晶闸管可以被触发导通,但无法关断,只有其中电流降低到接近于零时才能够关断。对交流应用来说,几乎就是交流过零才可以关断。所以,晶闸管交流半周期延迟导通的时间,必须从交流过零开始计算。

如果是MOS管或者IGBT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就不必考虑过零时刻。因为MOS管或者IGBT是可关断器件。

网友:
【2】脉动电压一直存在,则可以一直不停地获得过零信号,上述得到的高、低电平过零信号,又如何调节机器的输出功率或者转速?

这个过零信号,只是晶闸管延迟导通时间的开始,并不控制电动机转速。电动机转速是靠晶闸管在每个交流半周期延迟导通控制的。

网友:
想要弄清楚晶闸管如何控制直流电动机转速,需要理解晶闸管如何工作。

网友:
楼主的负载是直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是带有感性的负载,故电压过零时电流尚未过零。这种情况下,电压过零后一段时间内不能触发晶闸管,否则导通角将成为180度,即晶闸管连续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