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灯带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
大概是由于中间有较长得连线,只有第一段灯带亮,我想中间用一对max485做转换,能达到抗干扰的效果吗?

网友:
ws2812是单线控制,不是RS485,时序有严格要求。如果用max485做信号转换,有可能可以,max485的最大速率是2.5M,大于WS2812。

网友A:
或者可以考虑用rf方式进行扩展距离,无线方式更加灵活。

网友:
先说说你的灯带都是怎么互连的,具体电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考虑用rf方式进行扩展距离,无线方式更加灵活。

nrf24l01行吗?

网友:
挂示波器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中间有较长得连线是多长

干扰的情形是什么效果再说解决办法

网友:
nrf20L01或其它无线芯片都可以,通过单片机将控制指令发送到无线,但是不能直接传递WS2812的时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较长得连线是多长

干扰的情形是什么效果再说解决办法

应该超过3米了,第一段正常亮,后面乱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超过3米了,第一段正常亮,后面乱闪

最近也在撸这个灯,偶尔有异常闪烁,不过我觉得不是干扰,是时序问题,还在改,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B:
后面乱闪就是控制时序问题,ws2812b协议有频率要求,

干扰现象应该是微亮的情况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面乱闪就是控制时序问题,ws2812b协议有频率要求, 干扰现象应该是微亮的情况多

是,后来改了中断优先级就好了

网友:
3米距离,信号衰减会不会严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后面乱闪就是控制时序问题,ws2812b协议有频率要求, 干扰现象应该是微亮的情况多

您好,我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严重的很多微量的时候会很闪烁.我用的M0+内核的单片机。没有DMA,就是填充数组,然后发出这样实现呼吸的,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磕磕绊绊,一点都不丝滑。。。您说的协议有频率要求指的是什么?在程序里哪地方要注意呢?

不理想的呼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严重的很多微量的时候会很闪烁.我用的M0+内核的单片机。没有DMA, ...

好像和前面说的情况不同

与灯带长度有关系,太长线有干扰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前面说的情况不同 与灯带长度有关系,太长线有干扰引起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严重的很多微量的时候会很闪烁.我用的M0+内核的单片机。没有DMA, ...

没有DMA,可以试下SPI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后来改了中断优先级就好了

老哥,我第一个灯的颜色不正常,后面的灯是、颜色都正常,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我第一个灯的颜色不正常,后面的灯是、颜色都正常,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我使用的是PWM+DMA的方式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我第一个灯的颜色不正常,后面的灯是、颜色都正常,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抱歉刚看到

第一个灯不正常有可能是发送完数据以后开始显示这段时序不对,你试一下修改灯的点数就能看出来了,发送完数据隔一段时间不发就开始显示,这段时间有个最小值而没有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