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wm控制四相步进电机?

楼主:
pwm模块是pca9685,步进电机原本是用四个io口控制的,但是现在io口不够用

网友:
“步进电机原本是用四个io口控制的,但是现在io口不够用”

用上PWM,就能够减少占用I/O口?

网友:
“步进电机原本是用四个io口控制的,但是现在io口不够用”

扩展I/O口的方法有很多。先考虑扩展I/O口,似乎是正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原本是用四个io口控制的,但是现在io口不够用”

扩展I/O口的方法有很多。先考虑扩 ...

我试过扩io口,控制信号有延迟,导致运行十分慢

网友B:
三个pca9685,只占两个I2C口,能控制十二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扩io口,控制信号有延迟,导致运行十分慢

不会吧?扩展I/O口顶多延迟微秒数量级时间。和步进电机比较,连电机运行一步时间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个pca9685,只占两个I2C口,能控制十二个电机

那就是说,单片机与pca9685之间用I2C方式进行通讯?两个I2C口应该是四根线,这和首帖说 “用四个io口控制” 符合。两个I2C口不够,用四个I2C口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扩io口,控制信号有延迟,导致运行十分慢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怎么扩展的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单片机与pca9685之间用I2C方式进行通讯?两个I2C口应该是四根线,这和首帖说 “用四个io ...

两个I2C口是指SCL和SDA这两个引脚,我的电机有十二个,如果用IO口要4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怎么扩展的io口?

用pca9698这个模块

网友:
单片机控制这么多步进电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