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图为什么5V不能关断

楼主:
这个图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后面加入了Q6这段电路,上面的5V就始终不能关断,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R9,D3,Q6,R12,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有了Q6之后,Q5总是导通的,所以Vcc无法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有了Q6之后,Q5总是导通的,所以Vcc无法关断。

D3是模拟一个按钮自带的24V的灯,里面是内置电阻的,作用是Q3没有输出时,这个灯就亮,我试了很多电路,感觉都不对,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8-2 11:11 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有了Q6之后,Q5总是导通的,所以Vcc无法关断。 ...

请稍候。现在有些杂务,需要立即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稍候。现在有些杂务,需要立即解决。

不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8-2 11:11 如上图红色箭头所示,有了Q6之后,Q5总是导通的,所以Vcc无法关断。 ...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当然是在原来电路,也就是没有加上Q6、R9、D3、R12的基础上改。

请把原来电路贴出来,并清楚说明原来电路的功能,然后说明你想增加什么功能,再谈新的电路应该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当然是在原来电路,也就是没有加上Q6、R9、D3、R12的基础上改。 ...

拿这个图说吧,OPEN跟CLOSE是2个自恢复轻触按钮,OPEN只有常开跟公共端的,CLOSE是常闭跟公共端的,

当OPEN按下,Q3对板子供24V电,Q4对板子供5V电,松开OPEN也能保持,只有按下CLOSE按钮,Q3、Q4才断开输出;

想加个功能,当Q3没有输出时,24V灯亮,Q3有输出时,24V灯灭,灯是那种22MM直接接24V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8-2 14:11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当然是在原来电路,也就是没有加上 ...

在7楼电路基础上,增加两个电阻(命名为R101和R102)和一个NPN三极管(命名为Q10)。这个NPN三极管Q10可以与Q5同型号(2N3904),两个电阻R101、R102可以与R10、R11相同。

R101右端接Q10基极,左端接Q3漏极,R102并联于NPN管发射结,Q10发射极接地。

你的24V发光管联接到Q10集电极和24V电源正端。

实际上,就是把R10、R11和Q5再加一份,不同之处仅在于Q10集电极负载是发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8-2 14:11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当然是在原来电路,也就是没有加上 ...

7楼图,R10小了些,可以增加到10千欧。现在用1千欧,消耗电流太大,电阻会比较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8-2 14:11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当然是在原来电路,也就是没有加上 ...

2N3904最大电流大概是200mA。你的发光管电流没有那么大吧?如果你的发光管消耗电流超过200mA,用2N3904就不行了,需要换更大电流的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7楼电路基础上,增加两个电阻(命名为R101和R102)和一个NPN三极管(命名为Q10)。这个NPN三极管Q10可以与Q ...

不行呢,还是没亮,是要Q3没有输出的情况下,这个灯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呢,还是没亮,是要Q3没有输出的情况下,这个灯亮的

这样联接。R101联接到Q5集电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呢,还是没亮,是要Q3没有输出的情况下,这个灯亮的

不过,R15可能要用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联接。R101联接到Q5集电极上。

这样可以,但是出现新的问题,不管OPEN有没有按下过,上电Q3跟Q4都有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但是出现新的问题,不管OPEN有没有按下过,上电Q3跟Q4都有输出的

“不管OPEN有没有按下过,上电Q3跟Q4都有输出的”

7楼图中,OPEN是在什么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但是出现新的问题,不管OPEN有没有按下过,上电Q3跟Q4都有输出的

另外,OPEN和CLOSE为什么要用两个 “自恢复开关”?

网友C:
楼主原来的电路都非常怪异,画的也很不规范,还是先说说要实现什么功能吧,如果只是用开关控制电机和几个LED,根本不必那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OPEN和CLOSE为什么要用两个 “自恢复开关”?

OPEN现实中,是一个只有一组常开端子的自恢复轻触按钮,CLOSE是一个只有一组常闭端子的自恢复轻触按钮,OPEN按钮按下,Q3Q4输出,CLOSE按钮按下,Q3Q4断开输出;

就是1个按钮是开,1个按钮是关的意思,都是自恢复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来的电路都非常怪异,画的也很不规范,还是先说说要实现什么功能吧,如果只是用开关控制电机和几个LE ...

就是2个自恢复按钮,1个控制2组电源导通,1个控制2组电源断开,可以用继电器很轻松做到,就是尝试下用MOS管,看看能不能做到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PEN现实中,是一个只有一组常开端子的自恢复轻触按钮,CLOSE是一个只有一组常闭端子的自恢复轻触按钮,O ...

那么,OPEN和CLOSE都是按钮。OPEN有一个常开接点,按下接通,松手关断。CLOSE有一个常闭接点,按下关断,松手接通。这两个不是什么 “自恢复开关”。

猜测你要的是:上电后Q3Q4均关断,按下OPEN后Q3Q4导通,松手后Q3Q4仍导通。上电后按下CLOSE则Q3Q4仍关断。Q3Q4导通后,按下LPEN,Q3Q4仍导通,按下CLOSE后Q3Q4关断,松手后仍关断。是否这样的逻辑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OPEN和CLOSE都是按钮。OPEN有一个常开接点,按下接通,松手关断。CLOSE有一个常闭接点,按下关断, ...

是啊,我的电路图也已经实现了不是吗?就是加这个LED在Q3断开时亮,只要加上这个LED,不管加在哪都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的电路图也已经实现了不是吗?就是加这个LED在Q3断开时亮,只要加上这个LED,不管加在哪都错

7楼图中,OPEN(一常开)和CLOSE(一常闭)两个按钮都处于 “松手” 状态。对吧?

此时24V和5V上电,确实可以实现我在20楼所述逻辑关系。

12楼图不行,是由于Q3门极经D6、R101、R102接了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的电路图也已经实现了不是吗?就是加这个LED在Q3断开时亮,只要加上这个LED,不管加在哪都错

要想让12楼图实现你要的功能,应该再加一级反相,即用两个NPN三极管构成两级放大电路。放大电路输入为Q3漏极,输出为D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让12楼图实现你要的功能,应该再加一级反相,即用两个NPN三极管构成两级放大电路。放大电路输入为Q3 ...

成功了,是这样吗? R9的值需要改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图中,OPEN(一常开)和CLOSE(一常闭)两个按钮都处于 “松手” 状态。对吧? 此时24V和5V ...

另外问下,7楼的图,我加入了D5 D6,又感觉好像没必要,好像没起什么左右,需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是这样吗? R9的值需要改动吗

是这样。R9数值可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问下,7楼的图,我加入了D5 D6,又感觉好像没必要,好像没起什么左右,需要吗

7楼图中,D5D6纯属多余,画蛇添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图中,D5D6纯属多余,画蛇添足。

但是仿真时,如果去掉D5D6,那上电Q3Q4就直接输出了,就是说,不管OPEN有没有按下,Q3Q4都会直接输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R9数值可用。

Q6需要限流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仿真时,如果去掉D5D6,那上电Q3Q4就直接输出了,就是说,不管OPEN有没有按下,Q3Q4都会直接输出,是 ...

R15、R6、R7等各电阻数值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5、R6、R7等各电阻数值不正确。

R6 R7是为了分压,保证Q3的G极不超过20V呀,R15一般没注意,都是直接用10K,这个应该根据什么来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6 R7是为了分压,保证Q3的G极不超过20V呀,R15一般没注意,都是直接用10K,这个应该根据什么来定?

如果没有D5D6,那么上电后Vcc处为5V,标注24V处为24V。24V电压经R7、R6、CLOSE按钮、R14、R15到达Vcc。R14图中标注为10欧,很小(远小于另三个电阻的误差),可以忽略。那么R7R6R15三个电阻对19V分压,每个电阻两端电压都是6.33V。R7两端电压6.33V,此电压足够使Q3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D5D6,那么上电后Vcc处为5V,标注24V处为24V。24V电压经R7、R6、CLOSE按钮、R14、R15到达Vcc。R1 ...

好像R15改为100K就可以了,会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R15改为100K就可以了,会不会太大?

这些电阻应该多大,是需要经过计算的,计算的依据是电源电压、各管开启电压、跨导、门极允许承受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