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GSR-WIFI串口透传模块作为远程外网在线调试工具分享

楼主:
先上视频

视频一:LGSR-WIFI模块微信配网,一键完成三个步骤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A411v7Hx/

视频二:硬件连接和向外网10帧50K字节传送展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a4y1J79B/

视频三:向外网连续传送1万帧数据不掉帧展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C4y1872j/

板载资源介绍

更多功能
  • 向RX端发送需要传送的字符即可,免命令,免格式
  • 硬件检测联网状态
  • 硬件检测消息是否真实到达手机
  • 发送接收5K独立缓存
  • TCP粘包断包坏包自动修复
  • 自动重连路由器
  • 自动重连外网
  • 防网络拦截重放攻击
  • 板载LED和开关键
  • 微信控制,无需下载安装APP
  • 配网完成后自动绑定并打开界面

编程建议

1、波特率设置为115200,8位,无校验

2、单片机向LGSR-WIFI发送数据或接收LGSR-WIFI数据,数据是无命令无格式的,发送什么数据就传送什么数据。

3、向LGSR-WIFI模块发送数据时,停止发送超过64us或者以\r\n结尾表示一帧数据完成

4、单片机可以一次向LGSR-WIFI发送多帧数据,例如 string1\r\nstring2\r\nstring3\r\n表示一次发送string1, string2, stinr3三帧数据

5、单片机每次向LGSR-WIFI传送数据总长度不能超过5K字节

6、单片机接收LGSR-WIFI数据时,每帧数据以\r\n结尾(不论来自网络的数据是否带\r\n)

7、编程需要考虑到网络可能一次送来多帧数据的情况

8、编程需要考虑由于网络原因一帧数据被解析成多段的情况。例如网络数据this is a test stirng, 可能分成 this is a 和 test string\r\n
   (分几段延时,但是只有最后的段才带\r\n)

网友:
用在大型设备不方便邮寄或者工程师不方便出差,或者设备用于高危环境上,调试信息可以远程直接在手机上显示。还可以通过板载LED控制调试信息是否输出提示系统运行效率。高级版本的固件还支持调试信息自动保存,不需要一直打开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