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烧写TMS570LS3137这个片子的工具吗

楼主:
   各位大神有烧写TMS570LS3137这个片子的工具吗,主要做电路板维修拷贝数据用,给推荐个红包感谢

网友:
CCS Uniflash

 试了没有

网友:
加密了,内部代码不能读的!

网友:
我修的这个这个板子TMS570应该没有加密,我看了同行修过的板子,而且里面有焊线的痕迹,数据也是改过的,但是不知道用的啥设备

网友:
没加密可以用BSL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