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 RTC计时器

楼主:
1. RTC基本使用

在例程中,提供了RTC的实验示例,在串口的配合下可以设置RTC的初始数值,并通过串口来输出RTC计时值,其运行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串口设置和显示RTC计时值

2. RTC计时器

为了能直观地来显示RTC计时值,可通过TFT显示屏来实现,所用到的主要为数值显示函数。

改造后的计时显示函数为:

void AP_Time_Show(void)
{
    AP_Time_Count(&CurTime);
	LCD_ShowNum(Line6,22,CurTime.year,4);
	LCD_CharDisplay(Line6, 84, '-');
	LCD_ShowNum(Line6,100,CurTime.month,2);
	LCD_CharDisplay(Line6, 132, '-');
	LCD_ShowNum(Line6,148,CurTime.day,2);

	LCD_ShowNum(Line7,52,CurTime.hour,2);
	LCD_CharDisplay(Line7, 84, ':');
	LCD_ShowNum(Line7,100,CurTime.minute,2);
    LCD_CharDisplay(Line7, 132,':');
	LCD_ShowNum(Line7,148,CurTime.second,2);
}

主程序的内容为:

int main(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BKP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if (PWRCU_CheckReadyAccessed() != PWRCU_OK)
  {
    while (1);
  }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RETARGET_Configuration();
  NVIC_EnableIRQ(RTC_IRQn);
  if (PWRCU_GetFlagStatus() == PWRCU_FLAG_BAKPOR)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 Power On Reset occurred!");
  }

  LCD_Init();
  LCD_Config();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Red);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3, " LCD_RTC TEST");
  LCD_TextColorSet(Yellow);

  if (PWRCU_ReadBackupRegister((PWRCU_BAKREG_Enum) PWRCU_BAKREG_0_RTC_KEY) != 0xAA55A5A5)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RTC not yet configured!");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6, "    -  -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7, "    :  :  ");
    RTC_Configuration();

    #if 1
    AP_Time_Init(&DateTime);
    #else
    DateTime.year   = 2020;
    DateTime.month  = 7;
    DateTime.day    = 25;
    DateTime.hour   = 22;
    DateTime.minute = 5;
    DateTime.second = 0;
    #endif

    if (!AP_Time_Adjust(&DateTime))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Adjust time error!");
        while (1);
    }
    RTC_Cmd(ENABLE);
    PWRCU_WriteBackupRegister((PWRCU_BAKREG_Enum) PWRCU_BAKREG_0_RTC_KEY, 0xAA55A5A5);
  }
  else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No need to configure RTC!");
  }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                    ");
  while (1)
  {
    if (CK_SECOND_Flag)
    {
      CK_SECOND_Flag = 0;
      AP_Time_Show();
    }
  }
}

图2  显示RTC计时值

3. 时间设置与调整

  实现图3所示的时间设置与调整函数为:

int f=1,n=0,m=23,c=0,a1=0,a2=0,a3=0;
  while(f)
  {
    TmpStatus = GPIO_ReadInBit(HT_GPIOC, GPIO_PIN_15);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D, GPIO_PIN_0, !TmpStatus);  // !灭
    if(TmpStatus) n++;    //  増值
	if(n>m) n=0;

    TmpStatus = GPIO_ReadInBit(HT_GPIOD, GPIO_PIN_1);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D, GPIO_PIN_2, TmpStatus);  // 亮
    if(TmpStatus==0)      //   切换
    {
        c++;
        if(c>2) c=0;
        if(c==0) m=23;
        if(c==1) m=59;
        if(c==2) m=59;
    }
        TmpStatus = GPIO_ReadInBit(HT_GPIOB, GPIO_PIN_9);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B, GPIO_PIN_6, TmpStatus);  // 亮
    if(TmpStatus==0) f=0;   //  退出

	if(c==0) a1=n;
    if(c==1) a2=n;
    if(c==2) a3=n;
	LCD_ShowNum(Line7,52,a1,2);
	LCD_CharDisplay(Line7, 84, ':');
	LCD_ShowNum(Line7,100,a2,2);
    LCD_CharDisplay(Line7, 132,':');
	LCD_ShowNum(Line7,148,a3,2);
	delay(300);
 }

图3 数据设置与调整

在数据设置时,以Wakeup键来调整数值的大小,以Key1来切换设置项(确定是时、分、秒),以Key2来确认设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