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6572芯片的若干问题

楼主:
如图,是pfc芯片ob6572的部分手册说明。图片不清晰,是因为一直没找到清晰的说明文档。
(1)图一中,蓝色框内,说这款芯片无需检测输入电压,但是pfc的原理就是检测电感电流,用采样电阻变成电压值,放大后再与输入电压比较,使两者大小相等,才达到电压电流同相位的目的,而这里不检测输入电压,是如何做到功率因数校正?

(2)图2中,即引脚说明图中,
第3脚Isense是输入一个和平均电感电流成比例的检测电流,而第2脚Icomp在手册里的说明是起到一个低通滤波器作用,并且在此引脚和地之间串接电容,可以提供平均电流检测信号,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3脚的电流通过电容给储能起来?

网友A:
TI 早就有这种所谓的不检查线电压的PFC的IC。

芯片的算法不一样

昂宝的6572的PFC也属于这类不检查线电压,

PFC如没有线电压信息就没有基准,没办法进行功率因数校准,是隐藏线电压检查

网友:
推荐一个早期的帖子,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30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早就有这种所谓的不检查线电压的PFC的IC。

芯片的算法不一样

昂宝的6572的PFC也属于这类不检查线 ...

你推荐的帖子已经看过了,确实把这个原理知道了。但是推荐帖子里面类似锯齿波信号,Vramp是怎么产生的,只知道他是采集了pfc的输出电压,在内部怎么形成这个三角波信号?还有我首帖第二问,引脚2的作用,对地加了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推荐的帖子已经看过了,确实把这个原理知道了。但是推荐帖子里面类似锯齿波信号,Vramp是怎么产生的, ...

Vramp是怎么产生的

这些最好把芯片手册看透,没有什么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