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型号中某些字母表达的意思

楼主:
贴片三极管中[CJ][S8050][SOT-23]中的CJ是什么意思?S8050/SOT-23和[CJ][S8050][SOT-23]区别是什么?

网友A:
CJ 是品牌

SOT-23是封装形式

网友B:
两个管子互相兼容,只是生产商不同。不过,管脚排列要注意,有两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管子互相兼容,只是生产商不同。不过,管脚排列要注意,有两种的。

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J 是品牌 SOT-23是封装形式

谢谢您。我知道SOT-23是封装,就是不知道[CJ]是什么意思。我在做bom表,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我知道SOT-23是封装,就是不知道[CJ]是什么意思。我在做bom表,不知道选哪个。

你应该找两个管子的器件手册看看,确认后再根据价格、供应商之类的进行比较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我知道SOT-23是封装,就是不知道[CJ]是什么意思。我在做bom表,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找两个管子的器件手册看看,确认后再根据价格、供应商之类的进行比较选择。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