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和同步升压

楼主:
最近参加一个职业考试,有这样一套题------什么是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你会
的整流和升压方式有哪些?什么是同步整流和同步升压?为什么同步整流或者同
步升压的效率会更高?

同步整流和同步升压

网友:
”什么是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

对整流电路来说,并不存在什么 ”异步电路“。

网友:
”你会的整流和升压方式有哪些?“

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

网友:
”什么是同步整流和同步升压?“

同步整流,指整流管随施加于其上的电压(或者电流)同步开启或者关断。同步升压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为什么同步整流或者同步升压的效率会更高?“

同步整流,使用MOS管整流。MOS管导通时的管压降远比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的管压降要小。这就减小了导通损耗,从而提高效率,尤其是输出直流电压比较小的情况更明显。

网友:
效率就是体现在损耗上,二极管有压降,MOS管有内阻

同步整流效率高主要大功率电源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宽泛   说几句重要的控制原理就好了

三角函数、幂函数、指数函数……还没有搞清楚,能开始学习微积分么?恐怕很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简单。 你问的是同步整流。想了解同步整流效率更高,先要把非同步整流(在同步整流出现之前的 ...

我们毕竟不是搞科研  只是应用  知道个其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毕竟不是搞科研  只是应用  知道个其一就行了

没办法。

就算你接受 “知道个其一就行了”,我也不会讲那个 “其一”。正如对初中学生我讲不出来导数是怎么回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