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普通探头,可以用来看ESD测试的强度吗?

楼主:
我非常想用示波器看看静电涌入电路时,各个部分的强度。

好验证和调试ESD防护电路,和调整PCB布局。

但是我担心会损坏示波器,据说还专门有一种高压探头来做这种事。

普通的示波器探头可以看吗,或者分压一下来测行不行?

网友:
静电强度是8kV,探头是写着300V

网友:
普通示波器探头受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A:
”或者分压一下来测行不行?“

你自己若是能够准确分压,那么探头厂家还有饭可吃么?

网友:
不行,除了耐压问题,还有分布电容问题。高压探头也不行,同样因为分布电容问题。测量ESD放电的真实波形需要专用的前端设备,印象中是用的电流法,具体去查有关标准文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分压一下来测行不行?“ 你自己若是能够准确分压,那么探头厂家还有饭可吃么?

不用看精准的值,只是用来评估幅度大小。

能不能用衰减器的那种思路来做

网友:
ESD波形测试的难点在于信号沿的剧烈变化,对应着极高的频率和带宽,一点点分布电容就可以大幅“吃掉”信号,使测量结果变得毫无意义。也正是因此,在线路上并联低ESL的小电容可以吸收ESD放电,也是一种ESD防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精准的值,只是用来评估幅度大小。 能不能用衰减器的那种思路来做

不能,原因就是分布电容你控制不了。

网友:
除了分布电容外,分布电感也会有影响。

网友:
普通探头肯定是不行的,高压探头也捕做不到

ESD测试机构一般是专用测试设备,静电高压表,测出的峰值,然后换算有效值。

网友B:
我刚刚测了一下,示波器虽然没坏。但是果然抓不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测了一下,示波器虽然没坏。但是果然抓不到波形。

合格的示波器不会坏,因为示波器本身也要过ESD关。至于抓不到波形,原因前面已讲过,就算能抓到一点点,也毫无意义。给示波器配的ESD测试前端设备,比示波器可贵多了。

网友C:
人工网络决定了静电枪的输出电流波形,这是标准决定的,不用去管。静电脉冲宽度几十nS,100M带宽的示波器就能逮到电路节点遭遇的冲击(电压)波形,条件是设置正确的时基、触发电平,启用正常(单次)触发。一般来说,3.3V的系统,触发电平5V,上升沿触发,20nS/div,打一枪锁住一个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工网络决定了静电枪的输出电流波形,这是标准决定的,不用去管。静电脉冲宽度几十nS,100M带宽的示波器就 ...

我用的是500MHz的示波器,在10nS下,5V系统,设置的10V触发。

但是我就算是不打电路,隔得远远的用3KV对着空气打一枪,都会触发。

触发后就是一条直线,没抓到冲击。

我调高触发电平也是这样,触发后的波形还是一条直线,根本没有达到我的触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500MHz的示波器,在10nS下,5V系统,设置的10V触发。 但是我就算是不打电路,隔得远远的用3KV ...

示波器地线夹的问题,去掉它!用两根10公分的细电线做双绞线,连接复位电容的两端和示波器探头的针和地线金属圈

网友:
其它节点也是如此连接,对于窄脉冲,你必须把检测回路的回路面积压缩到极致!!!nS响应的探头价格数万,探针是用FPC做的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的,你可以问下我们品致官网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