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TI MSP430单片机低功耗?

楼主: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bai程来实现。

  为了du使MSP430最大限度的达zhi到低功耗,对于MSP430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或者是设置为输入,但是将管脚的电平固定,可以通过外部电路将管脚连接至Vcc或者GND,也可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将管脚电平固定。

  对于MSP430而言,大部分情况下,测量到的功耗与datasheet不符均是由对MSP430未使用的GPIO处理不当引起的。默认情况下,MSP430的GPIO是作为输入的,其等效电路如下图所示,为推挽模式:

  当GPIO管脚配置为输入管脚且外部电平处于浮动状态时(0<Vin<Vcc),那么内部的MOSFETs管的导通电流本身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值,会导致整体功耗的升高,示意图见上图右半边。另外过高或过低的温度更会加剧这种不稳定,且当供电电压升高时,本身MOSFETs管的导通电流也会变大。故在高压和低温双重作用下,就会出现功耗攀升现象。

网友: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一般情况下根据需要打开关闭一些模块,减少功耗,正常时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当需要采集数据或有中断来临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