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的一个细节问题

楼主:
关于中断标志:

从SPI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SPI_Set_SD_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UCB0TXBUF = txData; // 写入发送缓冲区

         while ((UCB0IFG & UCTXIFG) == 0); // 等待发送完毕

分析:以9600bps 发送一字节 1ms估算,而以12MHz时钟执行(UCB0TXBUF = txData;)需要时间大概1us,

因此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要等待发送完毕需要浪费3999个CPU周期去查询。如果等待过程换成休眠多好啊!

看下面程序:

void SPI_Set_SD_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UCB0TXBUF = txData; // 写入发送缓冲区

       LPM3;

}

#pragma vector=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
  //order interrupt service
  switch (__even_in_range (UCB0IV,8))
  {

        case 0: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8: while (!(UCB0IFG&UCTXIFG));

break;

        LPM3_EXIT;
  }

巧妙地事情发生了,你CPU先歇着,让我SPI单独工作。
但系统中开启仅SPI发送中断时,上面是OK的,可问题来了,只发送不接受吗?有时候SPI通信未必

只有一个外设,为了实现低功耗,常常会唤醒低功耗在中断。

你怎能保证其他终端唤醒CPU时,SPI已发送完毕呢?

本文的重点来了,全局通信变量标志位是一把利剑。

void SPI_Set_SD_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UCB0TXBUF = txData; // 写入发送缓冲区

       SPI_TxFlag_sd = 0;// 清除全局标志位

        while (SPI_TxFlag_sd == 0 ) // 发送过程中CPU才唤醒

        {

LPM3;

        }

}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
  //order interrupt service
  switch (__even_in_range (UCB0IV,8))
  {

        case 0: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8: SPI_TxFlag_sd = 1;

     LPM3_EXIT;

     break;

  }

分析:任何中断都可能把CPU唤醒,但是只有SPI发送完毕后,SPI_TxFlag_sd 才置1 。

网友:
你这个不行吧,进入低功耗以后spi就不工作了,时钟都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