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8大输出方式

楼主:
1 输出模式0 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2 输出模式1 置位模式:输出信号在TAR等于CCRx时置位,并保持置位到定时器复位或选择另一种输出模式为止。
3 输出模式2 PWM翻转/复位模式:输出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翻转,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复位。

4 输出模式3 PWM置位/复位模式:输出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置位,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复位。

5 输出模式4 翻转模式: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翻转,输出周期是定时器周期的2倍。

6 输出模式5 复位模式:输出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复位,并保持低电平直到选择另一种输出模式。

7 输出模式6 PWM翻转/置位模式: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翻转,当TAR值等于CCR0时置位。

8 输出模式7 PWM复位/置位模式: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复位,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置位。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TI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将多个不同功能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机“解决方案,多用于需要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仪表中。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各系列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它们分别是看门狗(WDT)、模拟比较器A、定时器A0(TImer_A0)、定时器A1(TImer_A1)、定时器B0(TImer_B0)、UART、SPI、I2C、硬件乘法器、液晶驱动器、10位/12位ADC、16位Σ-Δ ADC、DMA、I/O端口、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实时时钟(RTC)和USB控制器等若干外围模块的不同组合。其中,看门狗可以使程序失控时迅速复位;模拟比较器进行模拟电压的比较,配合定时器,可设计出A/D 转换器;16 位定时器(Timer_A 和 Timer_B)具有捕获/比较功能,大量的捕获/比较寄存器,可用于事件计数、时序发生、PWM等;有的器件更具有可实现异步、同步及多址访问串行通信接口可方便的实现多机通信等应用;具有较多的 I/O 端口,P0、P1、P2 端口能够接收外部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中断输入;10/12位硬件 A/D 转换器有较高的转换速率,最高可达200kbps ,能够满足大多数数据采集应用;能直接驱动液晶多达 160 段;实现两路的 12 位D/A转换;硬件I2C串行总线接口实现存储器串行扩展;以及为了增加数据传输速度,而采用的DMA模块。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这些片内外设为系统的单片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