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和micro充电头二选一电路。当同时插入TYPEC和MICRO充电头时。只有MICRO才能给...

楼主:
typec和micro充电头二选一电路。当同时插入TYPEC和MICRO充电头时。只有MICRO才能给充电电路供电。这个有没有优化的空间?这图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A:
你是自己要设计一个二选1 吗?为什么不直接设计成多路可以同时用的呢??我家的充电头就是可以多路一起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要设计一个二选1 吗?为什么不直接设计成多路可以同时用的呢??我家的充电头就是可以多路一起用的 ...

同时用发热就高了  会有危险的  充电IC也顶不住   你那个是AC-DC   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用发热就高了  会有危险的  充电IC也顶不住   你那个是AC-DC   不一样

发热不是因为同时输入,是输出功率太大造成的。

网友:
是否存在隐患,不妨先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你这个逻辑是反的,同时插入的时候Type-C口供电,MicroB口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
你这个电路D+/D-上都是打叉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低压快充下(类似下面描述的情况)会有隐患。

体二极管方向目测是对的,但是单管的结构肯定是存在风险的。

充电电流偏大,适配器功率却不足的时候,Micro-B口可能会存在MOS没开,但有电流的隐患(会导致MOS发烫)。

(例如Type-C口接入5V/0.5A适配器,Micro口接入5.25V/3A适配器,后级按照2A拉电流,VIN网络电压可能被拉低到4.5V,那么预期Q3是不导通的,实际上电流仍然会流经Q3到VIN。此时由于Q3完全依赖体二极管工作,会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你这个电路D+/D-上都是打叉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低压快充下(类似下面描述的情况)会有隐患。

体二极管方向目测是对的,但是单管的结构肯定是存在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要设计一个二选1 吗?为什么不直接设计成多路可以同时用的呢??我家的充电头就 ...

说的是输入  不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