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鑫ESP32-S2-Kaluga-1开发板测评中提到的一些问题解答

楼主:
乐鑫ESP32-S2-Kaluga-1测评活动详情: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134

建议1:建议在linux下开发,编译快。配合vscode,效率高很多。这个系统是给linux开发的。 对于windows不友好,需要大家改驱动

反馈1:出厂固件演示,显示摄像头图像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撕裂感,重新刷固件后图像正常

回复:软件在不断优化中,所以出厂固件有可能版本相对较老;

反馈2:板子支持XPT2406,但是仅留有封装未焊接,建议加个电阻触摸,可玩性更高

回复:考虑过使用电阻触摸屏,但这样会导致其他一些功能用不了,而且电阻触摸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只留了封装,有需求的用户可以自己焊(其实在 V1.1 和 V1.2 是焊接的,后来觉得没有多少用途而且带来一定成本,所以就不再焊了)

疑问1:板子上有两个USB,但是却没有接到ESP32-S2的USB引脚上,这是为什么?

回复:ESP32-S2 的 USB OTG 功能还在进行测试,,目前默认是不接的

疑问2:ADC采样测试中,根据原理图按键不按下时应该是3.3V,为什么是以2.6V作为最大量程?第二,当按下K1,也就是ADC应当是2.41,但实际跟不按下一样都是2.60V,每个按键跟检测到的ADC都不对,用户手册也没多大开放出来,我也没法入手改动。同样,按下k2,k3也不对。>>>

网友解答:这个问题是 idf release/4.2 里面的一个bug. 用master 的版本就没有问题。

疑问3:用自带的symbol不显示,自己搞的symbol同样不显示,是不是要在lv_conf.h使能什么宏,但是我搜索了下SYMBOL相关,并没有这个相关的宏定义。menuconfig也没有相关配置>>>

网友解答:menuconfig选择这四个其中之一即可,就是图标的大小不同而已,这样主界面就有得选择WIFI 蓝牙 电池小图标>>>

疑问4:windows版本的idy.py中,idy.py set-target esp32s2命令和idy.py --version命令识别不了。另外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了connect......____......_____但是一直下载不了,按住了boot按钮之后也下载不了

网友解答:最开始的时候vmware的版本比较低,安装了一个ubuntu16存在点问题,最后更新了vmware以及安装了最新版的ubuntu 20,终于下载成功了

后续反馈会继续整理到该贴。如果有网友有任何问题和意见,可以在本帖跟帖回复,管管会每周整理反馈给乐鑫。

网友:
发布一年了,感觉ESP32-S2没有火起来啊。

网友A:
ESP32-S2 的 USB OTG 功能还在进行测试就不接usb线,这是什么脑回路,这根USB OTG有毛线关系,只是说是XX设计,这样来说USB DEVICE也不测试吗?惹不起的设计思路,都三个版本了,硬件水平这么菜,汗颜

网友:
怎么说呢,评估板的定义就是,用来评估板子相关外设等,既然是评估,就应该最大程度去开放这些外设出来,而不是说某外设还没测试好,就说不引出来了。

但是,很值得赞的是,乐鑫的反馈一直很及时。支持国产

网友:
我有问题:windows版本的idy.py中,idy.py set-target esp32s2命令和idy.py --version命令识别不了

网友B:
增加一个问题: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了connect......____......_____但是一直下载不了,按住了boot按钮之后也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S2 的 USB OTG 功能还在进行测试就不接usb线,这是什么脑回路,这根USB OTG有毛线关系,只是说是XX设 ...

就你逼逼,搞点样品来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问题: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了connect......____......_____但是一直下载不了,按住了boot按钮 ...

好的。可以的话能否把现在录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给我。我给你反馈给乐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问题: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了connect......____......_____但是一直下载不了,按住了boot按钮 ...

感觉是IDF的问题,我更新完IDF,也会偶发这样,但是之前的IDF,我一直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可以的话能否把现在录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给我。我给你反馈给乐鑫

我已经解决了,最开始的时候vmware的版本比较低,安装了一个ubuntu16存在点问题,最后更新了vmware以及安装了最新版的ubuntu 20,终于下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