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特LT3780 DC-DC电路  如图     谁来分析下具体的工作原理?

楼主:
凌特LT3780 DC-DC电路  如图     谁来分析下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A:
6串锂电池包供电,

这个电路一定要把3780的手册仔细,把它管脚看懂就行

四个mos管分别由四个引脚控制
引脚TG1、TG2控制上端两个MOSFET栅极
引脚BG1、BG2控制下端两个MOSFET栅极

其余的引脚手册上看明白,比如,INTVcc引脚内部6 V低压差稳压器输出端。它同时对LTC3780控制器内部控制电路、MOSFET驱动电路供电。

SENSE+和SENSE-    的两个引脚连接过流取样电阻

网友B:
凌特是哪个国家的,现在美国佬的芯片间距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凌特是哪个国家的,现在美国佬的芯片间距不用

凌特被ADI半导体收购了

网友:
二楼qwqwqw2088说得很对,你应该先把LT3780的手册仔细看明白。

你不是问 “同步整流” 和 “同步升压” 么?在这里都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凌特被ADI半导体收购了

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串锂电池包供电, 这个电路一定要把3780的手册仔细,把它管脚看懂就行 四个mos管分别由四个引脚控制 ...

如果是全桥驱动马达  我到能看懂上端下端   这里你说的上端和下端 MOS 属实没看懂  你有空就大致说下原理  升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全桥驱动马达  我到能看懂上端下端   这里你说的上端和下端 MOS 属实没看懂  你有 ...

全桥Buck-Boost其实就是把Buck和Boost放在了一个框架里。

借用你上面的图,把电机换成电感来描述:

Q3常导通,Q4常断开,Q1/Q2交替工作,构成一个Buck电路。

Q1导通时电感储能,Q2导通时续流。

Q1常导通,Q2常断开,Q3/Q4交替工作,构成一个Boost电路。

Q4导通时电感储能,Q3导通时升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20-8-17 10:56): 补充一下,上述分析基于左端输入,右端输出所作,由于电路结构是镜像的,所以输入/输出实际上是可以反向的,并由此控制电流方向。